中颖单片机EMC问题

楼主(2011-07-20):
中颖单片机EMC问题:
用的是SH79F083原来EFT能过1.2K,现在由于客户提高标准,要做到2.5K,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79F系列过EFT 2.5K应该没有问题的,之前试过79F166过得了。79F083就不清楚了,硬件方面我不懂,帮顶。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坐等硬件高手

网友C:
2.5K, 是IO的EFT还是Power的EFT?应该可以的呀

楼主:
I/O的EF不能过2.5k

网友C:
哪两个IO,IO中串联100ohm的电阻试试?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