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选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1-07-20):
单片机入门选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A:
楼主指哪方面的软件?编程语言就用C吧。

网友B:
keil51,wave都行

网友C:
编程可以用keil,硬件仿真用peotues

网友D:
PCB软件:PROTEL99SE,POWERPCB,ALTUM。。。
IDE: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确定,通用的IDE有KEIL,IAR等
编译器: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确定,通用的IDE有KEIL ,IAR,COSMIC,CODEWARRIOR等。。。
文字处理软件:OFFICE,WPS,EDIT等。
电路仿真软件:PROTUES,MULTISIM等
CAD软件:AUTOCAD,PRO-E等
制图软件:PHOTOSHOP等
。。。。。。

网友E:
如果选的是STC的,KEIL+STC_ISP

网友F:
PCB软件:PROTEL99SE,POWERPCB,ALTUM。。。
IDE: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确定,通用的IDE有KEIL,IAR等
编译器:根据你选择的芯片类型确定,通用的IDE有KEIL ,IAR,COSMIC,CODEWARRIOR等。。。
文字处理软件:OFFICE, ...
引用 网友D:

:L 好详细.....

网友G:
觉得还是KEIL好点,可以C编程的,只要一点点C基础就行了,通俗易懂!而且简单!

网友H:
keil 资料多,且界面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