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输出范围在(200V到800v)可调的电源?

楼主(2011-07-20):
如何设计一个输出范围在(200V到800v)可调的电源?
AC220V输入,输出输出范围在(200V到800v)可调的开关电源。

这么宽输出可调的开关电源,好像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方案。

U1*I1=U2*I2  , 输入、输出电压比是匝数比 N1:N2 .

一般开关电源可调的范围最大是50% 吧?
如果是 50% 到 300% 呢?

网友A:
为什么不说清楚输出电流要求?甚至连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都没有说。
200V到800V,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4倍,这个不是很困难。

楼主:
输出  300毫安, 不大。
高频脉冲 整流后是200V到800V直流电压。

我希望用半桥方式。 那么PWM的调整范围能否做到? 输入是300V直流电压。初次级匝数比改选多少?

网友A:
3楼:
半桥可以做到。
初级次级匝数比,根据PWM占空比即可计算。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