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极管和稳压管的作用

楼主(2011-07-20):
请问图中三极管和稳压管(15V)的作用是什么,输入9V,输出5V,供电给DC芯片的使能管脚!谢谢

网友A:
起到保护DC芯片的作用吧!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你的DC芯片的使能脚的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保护电路的作用
正常工作时 稳压管和三极管 都截止 的

网友:
LS正解。稳压管和三极管的作用就是,当VCC电压不稳定,升高至15V时,稳压管和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压。不过15V的稳压管稳定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呵呵,懂了   经仿真输入15V以上输出为低

网友C:
过压保护

网友D:
当电压高于15V三极管导通,R3左端点位将近于0V,因此关断电源,保护芯片

网友E:
楼主,这个电路很简单~
首先,正常状态下:稳压管未被击穿,三极管关断,9V电压经过200和300K分压得到5.35V的电压输出!
      过压状态下:电压大于某个值,稳压管被击穿!三极管导通,集电极电压被拉低!起到输出保护作用!

网友F:
因没有基极下偏,所以用来降压,以免be结给坏了

网友G(2011-10-27):
中南海中南海中南海中南海中南海

网友H:
正解!

9# xygyszb

网友I:
9楼正解~

网友J:
过压保护, 9楼正确

网友K:
过压保护,,电压一旦过高,,稳压管被击穿,,此时三极管导通,,是DC芯片受保护。。。

网友L:
9#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M:
但是这里为什么要多用一个三级管呢,直接把稳压管一端接R1的后面,一端接地,这样不更简单了

网友N:
7# ycz9999 支持

网友O:
支持九楼的看法

网友P:
支持9楼说法,18楼说法不对,那样起不到钳压保护的作用。

网友Q:
感觉像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lol

网友R:
稳压管过大了

网友S:
支持,我是菜鸟

网友T(2012-03-19):
当电压过大,稳压二极管或三极管的BE结损坏(通常是三极管先损坏)后,三极管断开,保护作用不就消失了。

网友U:
大家分析的对。。

网友V:
过压保护
受教了

网友W:
支持过压保护的说法。

网友X:
18# lingfengqing5 怎么能接在R1的后面?你再好好看看电路。

网友Y:
正常状态下:稳压管未被击穿,三极管关断,9V电压经过200和300K分压得到5.35V的电压输出!
过压状态下起到输出保护作用!

网友Z:
九楼的说发是对的

网友AA:
9楼正解

网友AB:
稳压管直接接R1后面,会不会烧,18楼

网友AC:
过压保护用的,也有芯片用AD口检测做过压

网友AD:
支持9楼,直接并联一个5V稳压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E:
这能供电吗    电流好小啊

网友AF:
那这个电路岂不是过了一次压后,就不使用了?

网友AG(2012-04-19):
10L的观点是不对的,三极管的BE不会被烧坏了,因为有R2限流电阻

网友AH:
我仿真了 怎么和你们说得结果不一样啊  我无论什么时候三极管都不导通啊

网友AI:
支持9楼说法,18楼说法不对,那样起不到钳压保护的作用。
引用 网友P:
钳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AJ:
起保护芯片作用

网友:
碉堡了吗?eeeee???????

网友AK(2012-07-19):
同意9楼

网友AL:
怎么用电阻分压为IC供5V电呢? 直接用5V就好啦,在用5.6V的稳压管就OK咯。

网友AM:
我的分析是:稳压管一旦导通,三极管也会导通,9V的电压就加在4.7K电阻两端.后面电路+极应该就为0了,怎么能起到钳压的作用呢?

网友AN(2014-08-15):
大概就看过风格

网友AO:
过压保护,再添加个下拉电阻更稳定些

网友AP: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作用是限制输出电压过高,烧坏DC芯片,具体保护值与基级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有关。

网友AQ:
过压时三极管会不会烧坏呢?只在基极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对三极管整体进行限流保护吗》

网友AR:
超过15V,芯片输入端电位钳位至0V

网友AR:
引用 网友AQ:
过压时三极管会不会烧坏呢?只在基极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对三极管整体进行限流保护吗》 ...

话说三极管不存在什么限流保护,会不会烧坏就看你选的管子罗,选集电极额定电流超过4mA的管子都不会烧坏啦!很容易满足要求的

网友AS:
稳压管保护,三极管相当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