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板板的供电电源如何设计?

楼主(2011-07-20):
这种板板上的供电电源如何设计?

13颗spartan6容量最大的LX150,12颗DDR3 800

3.3V的电源功率应该不下30W吧

网友A:
板上N多TI的电源模块,没有看到?
正面,FPGA之间的位置上

楼主:
LS笑咩?

现在攒sch,电源部分不知道怎么弄才好,DSP和FPGA加起来一共好几个电压,还都是高速大电流:Q

网友B:
多路、分布供电

网友C:
这板子是恐怖。lele搞啥子大项目?

楼主:
X哥的意思是电源层分割开,2个FPGA或者4个用一个电源模块供咩?

网友B:
你的原图看不清,我给你放大了一倍,
如果你有实物,去看下我标记的框框里是什么。

楼主:
恩,多谢X哥啦

没有实物

现在要作的是把俩6核心的DSP和俩spartan6最大容量的FPGA(跟图片中板板上的FPGA是同一款)堆在一个板子上,手头的评估板都是单芯片的,上面的电源设计没法直接照抄,所以弄的俺有点纠结

照这么分开供的话,怎么处理好了?是将电压相同的几个电源模块并联?还是在同一层各自分割开来?

网友B:
当然是12V总线供电,然后在每个芯片附近就近放置DC-DC模块转成1.xV给每个FPGA供电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全新电源模块的,你去淘宝搜索“DELL 电源模块”然后找合适的买点看看

网友D:
做高速的话,分布好一点

网友E:
3楼正解,用的是TI的电源模块,Xilinx的ML605,SP605上都有用,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不懂开关电源,王叔12L说的看不明白:'(

今天下午看了下LT的uModule,LTM46XX,以前用过4619用来升压到12V的

看了下LTM4600IV的参数,12V输入1.1V输出可以到10A,12V输入3.3V输出也可以到10A,我想DSP的核心供电和FPGA的供电用两个LTM4600来供,这样外围也简单,省事多了

其余的1.5V,1.8V,2.5V和5V功率相对小很多,可以用两片TI的TPS54383来实现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今天还看了一下TI的TPS51315,3V - 14V输入,输出最低0.76V,电流最大可到10A,开关频率100K

这个片片很便宜,1K订货2.65USD/pcs,外围也不是很复杂,不知能不能拿来作1.1V和3.3V的供电咧?

10个安培我觉得应该是足够了吧,不知道还有木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B:
首先,丽丽你要先搞清楚你用的芯片试机电流到底会有多大,至少要有个谱;

然后,不管用什么芯片,还是建议电源电路作为模块单独独立出来,这样等于多层板又多了N层,不会影响多层板布线,电源成熟后也好批量生产调试,万一电源有问题也好更换方案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传说中的X哥:)

网友F:
5# lelee007 笑AutoESL

楼主:
俺用的是TI的PTH系列电源模块,东西倒是好,就是价格太高,大概90RMB一个,并且PTH电源模块比较难焊接,俺们在外焊接,每个10RMB,成本太高了。下次打算用NS的SIMPLE SWITCHER电源模块了,还是NS的SIMPLE SWITCHER电源模块设计的较简洁,焊接也容易,还没有了解价格呢,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G:
强悍,这复杂的板子,还真没做过。
这种板子,主要用来做什么?软件无线电?雷达信号处理?
丽丽的水平,可是突飞猛进

楼主:
re X哥,这个电流不好测哦,难不成我把每个电压的通路上的电感弄开加电流表进去测?嘿嘿,后面试试看

re 哇哈哈,刚搜了一下PTH模块,参数确实很赞,还专为高频DSP设计,:-)

re 平头哥,这个用来作机器视觉的,主要是图像处理,老师逼着搞的哇,木有办法,本来我就想玩玩linux驱动混毕业的,老师说我们这专业玩那个到时候没法毕业,我嘞个擦~~~~~~~

楼主:
昨天找了下TI的电源管理选型指南和LT的uModule,发现可以有以下几个选择:
1、TI的TPS51315的MOSFET是10A输出,不过外围器件还是挺多滴

2、还有TPS84620,6A输出,外围器件相对较少,这俩片片相对是很便宜滴,才5个美金不到

3、还有LT的uModule,比如LTM46XX系列的,都是10A输出,外围很简单,不过是LGA封装,焊接也是问题,而且比较贵,问了一个分销商,不开票¥85/pcs

看哇哈哈童鞋的PTH貌似除了焊接,使用倒是也很简单,不过相对有点贵,跟LT的uModule价格差不多

网友B:
电流又不是叫你测每个芯片的,你测个总的估一下然后留好余量不就行了?
你做这个总得至少有几块现成的公板吧?不可能啥都没有就软硬件全部从头搞吧?

至于电源那我说的话你试都没试过...

楼主:
哦,这样子啊,嘿嘿,12V/5A应该足够板子供电了吧

现在手头有FPGA和DSP的评估板,sch和pcb都有,除了电源部分,其余的基本都是照抄,然后砍掉一些不用的东东

楼主:
请教一下哇哈哈童鞋,我看PTH和PTD的模块都是用插针把脚引出来了,跟排阵和DIP的焊接差不多吧

不知道你所说的难焊接是指那个环节难焊接咧?
1)是模块往板子上焊接的时候难焊接咩?
2)还是模块本身是分离的,需要自己把器件焊接上去成完整的模块,这块难焊接?(然后再往板子上焊)

楼主:
这个是PTH08T240W的尺寸数据,我觉得这种尺寸往板子上焊,应该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吧?

莫非其中有什么玄机?

楼主:
这个是pth08t240w的实物PP,呵呵,实在想象不出难焊接的地方在哪儿,还请哇哈哈童鞋明示,多谢先

网友B:
模块当然不许呀你焊上面的原件

插针的话应该很好焊接,估计哇哈哈用的是BGA引脚的,所以自己没法焊,才有难焊接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跟BGA差不多 但是因为PTH模块的元件是裸露在外面的 回流焊的时候怕把这些裸露的元件弄掉了 所以在外面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X大侠是高手啊

俺的是类似于BGA的 不是插针的 俺原先也以为是插针的

楼主:
从29楼的图片来看 是不是PTH模块有插针的???

楼主:
丽丽
如果使用PTH电源模块的话 还要注意一点 PTH模块的开关频率范围是240KHZ~400KHZ,这个频率范围的晶振在国内很难买到 俺就因为这个事情吃了亏

楼主:
丽丽
如果使用PTH电源模块的话 还要注意一点 PTH模块的开关频率范围是240KHZ~400KHZ,这个频率范围的晶振在国内很难买到 俺就因为这个事情吃了亏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PTH模块还要外配晶振咩?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像12楼的王大侠说的 需要频率同步嘛

楼主:
关于频率同步的问题实在不懂嘞:dizzy:

搜了一下“开关电源 多相 频率同步”也木有搜出有意义的内容

哇哈哈童鞋能不能给个例子让俺看看是怎么回事咧?

网友A:
今天还看了一下TI的TPS51315,3V - 14V输入,输出最低0.76V,电流最大可到10A,开关频率100K

这个片片很便宜,1K订货2.65USD/pcs,外围也不是很复杂,不知能不能拿来作1.1V和3.3V的供电咧?

10个安培我觉得应该是 ...
引用 楼主:

你原来用过TPS系列的芯片吗?要是没用过,就不要在这种大板子上尝试吧。
TPS需要外接电感的,光那个大功率电感就能搞死你。
你可以买几片回来打个实验板试试再说。
要是你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板子的话,还是TI的模块比较靠谱。
关于电流的估算,到这里去下功耗估算工具: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technology/power/
Xilinx改版以后,好多东西都好难找啊,仔细找找吧,XPE

网友H:
10A的电流,我最大只用到3A的,使用的是LDO,而不是DC/DC电源芯片。

楼主:
恩,首先,多谢LS提醒

TPS以前木有用过,不过用TPS芯片供3A问题不大吧?还望LS能分享一下相关经验,多谢先。

其次,FPGA内部的设计还没完成,功耗评估目前还没做过,ISE自带的XPower Analyzer可以对project进行功耗估算吧?XPE没用过,是不是跟XPower Analyzer功能差不多的咧?

网友I:
这种板抠什么也不要抠电源……几十块钱的电源算得了什么,本身也没什么量,用上几块也不过一顿饭的钱,在打样费里也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网友J:
1、用TI的PTH,PTD电源模块比较容易,国外很多产品都是这么做的,缺点是自己感觉不是很好看,另外,在焊接时得把表贴元件用回流焊完后,用手工焊接。
2、用Linear的电源模块也是很好用的,比如用LTM4601做1.0@16A,用LTM4614做双1.8和3.3双4A的电源,优点是很稳定,效率也很高,占用PCB面积也小,直接是BGA封装,直接回流焊接,国外高档次的板子用的很多,缺点是价格高,难买,国内卖60多块钱的都是散新货,质量没准 ,看赶上哪一批。正品要200多元一片。
3、对于15A的可以考虑用 TPS56121,外面加一个电感,效率很高,尤其对于0.9-1.3V左右的输出。
4、对于6A的可以用TPS84620,不用外加电感,体积超小,9X15mm.也可以用TPS54620,外面加电感。
5、对于3A输出可以用TPS54310,外加 电感,芯片质量超好。
6、LDO可以用TPS74401,有3A的输出。
7、LDO还可以用TPS70345,302等这些有双输出电压,一个3A一个2A,质量超好。
后面这两种给一些模拟芯片如视频解码器等供电很合适。标称的3A或2A等要留有富裕量。

楼主:
恩,嘿嘿,多谢各位老大啦,用现在考虑PTH模块或者LT的uModule,贵就贵,不过确实像莫老大所说,呵呵,咱不差这个钱儿:P

网友A:
TPS74401 不要用,这个芯片不能手工焊接,回流温度稍微高点就会损坏。
ON SEMI有相类似的芯片,比较好,NCP5661/5662/5663
Linear的电源模块,你是说BGA那种吧,我没用过,但是有朋友用过,说这种BGA,因为底部有很大的铜,所以热量分布不均,很容易焊接失败,要小心。再说,比TI的贵多了。
TPS电感的问题在于磁饱和,你在电子市场买的电感,你都不知道磁材料的曲线的,你不知道要到多少才会饱和,所以。。。

网友A:
PTH模块的引脚有两种,一种是插针的,一种是焊球的
谁让你去买焊球的。。。。。
其实焊球的也不难焊,那几个角都在边上,拿个电烙铁,多加点锡,很容易就焊上去了

网友K:
XB很厉害啊~~感觉什么都懂

网友J:
1、TPS74401,TPS70345等焊接过多次,没发生过回流损坏的事情,可能与焊接的厂家与工艺有关。
2、LTM4601秘4614,BGA,一个是133ball,一个是144ball,都是一样大小的正方形pad,焊接没问题,就是国内市场芯片供应太乱,50-60多元,质量散新,太没准 ,有时赶上哪一批能用,有时不能用,损失巨大。正品200多元。
3、TPS芯片,TI提供电源设计软件,可以选择电感,购买时也要按型号购买品牌电感,不能在电子市场临时乱抓。
其实大电流供电,通常情况下也没多少选择,一个是TI的模块一个是linear的模块,再则就是TI的芯片。TI的模块比较高,不好看,linear的模块很好,就是太贵。

网友A:
TPS74401回流的话,要是严格遵循温度曲线,好像还好。如果要是用热风枪的话,就挂了。
因为上次有2颗挂掉,板子都弄好了,上面有怕热的器件,不能去回流,所以就手工焊
就为焊这两片,废了3片。
先是用热风枪,焊倒是焊得挺好看,就是参考电压偏低。
后面不敢用热风枪了,用烙铁,还是坏了一片。
是我买的片子有问题吗?可是看起来不像假的啊。

TPS指定的品牌电感不好买啊,特别是你只要几个的时候。
我是去电子市场买普通贴片电感,然后回来试着焊上去,用示波器看有没有饱和。

网友J:
1、板子上BGA芯片太多,从来没用热风枪焊接过,一般如果板子上有一片BGA的芯片,如DM642,我们就自己用回流焊接,一台回流焊机器,不到2万块钱,买了好几年了,挺好用,dm642时代我们都是用这个。但到了DM6467时代,由于它的DDR2也是BGA的,所以,就不再自己焊接了,到了FPGA时代,更不敢自己焊接了,一片FPGA最少的都1000元,都是委托专门焊接工厂焊接。
2、电感我主要用:vishay的IHLP2525或IHLP4040或5050。选 好型号,按型号购买。不敢从市场上抓。
实际上用TI的电源控制芯片,外加MOS管,再外加电感,这种方式的电源,无论是效率还是散热还是皮实程度,都很好,尤其是在0.9V-1.3V区间,就是元件比较多,占用PCB面积大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的频率同步(PTH电源模块),不一定理解准确哟。

一个电路板中可能会用到几个电源模块,这些电源模块可以使用同一个开关频率信号,这样比较容易解决滤波和EMC问题。可以在TI的PTH电源模块中看到这种应用。好像就是TI的开关电源选型指南中的吧,具体俺也记不清楚了,可以在TI官网上查一下。

网友B:
丽丽
如果使用PTH电源模块的话 还要注意一点 PTH模块的开关频率范围是240KHZ~400KHZ,这个频率范围的晶振在国内很难买到 俺就因为这个事情吃了亏
引用 楼主:

——频率同步、或者错相输出只是需要一个数字电平的同步信号,不一定非要直接从晶振出来的,完全可以分频后再作为同步信号。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找“这个频率范围的晶振”

楼主:
恩,多谢哇哈哈童鞋啦,我找找看

周末不上网咩?等你的回复等了两天了哇,嘿嘿

楼主:
哇塞 几天不见 好多高手啊

网友A:
关于PHT同步的问题,正如楼上几位所说,主要是减少EMI,其实你不同步估计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Xilinx开发板ML507有一个简单的同步电路,可以参考,用4069搭的
如果没有对应的陶瓷振荡器的话,可以用CD4060之类的分分频,或者直接NE555。
这个频率不要求很准的,也不需要多么稳定。

楼主:
恩,高手确实很多,呵呵

多谢XB兄了

楼主:
LS,俺要的150T有着落木有?何时能买到咧?

网友F:
62# lelee007 听到你的声音了。哈哈。不错:)

网友L:
有搞头啊

楼主:
——频率同步、或者错相输出只是需要一个数字电平的同步信号,不一定非要直接从晶振出来的,完全可以分频后再作为同步信号。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找“这个频率范围的晶振” ...
引用 网友B:

晕了嘞,我在下一楼的帖子跟X哥帖子差不多同时发的,前面都木有看见,今天才看见X哥的这个回复,嘿嘿:$

楼主:
我嘞个去~~~~~

今天看了一下C6472电源设计的文档,发现跑700MHz的时候CORE电压的最大电流标的是9500mA:funk:,跑625M时最大电流4900mA

看来我估算的偏小很多,还好板子还没做,如果俩芯片合起来照10A来算的话,估计每颗芯片只能跑3个核心,另外3个得闲着

惊了一身冷汗:Q

网友B:
才10A,没必要多相,普通的同步整流即可。

网友F: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懂就先自己去网上搜索。

楼主:
TPS51315EVM,10A输出

TI的官方评估板用的电感是ICE的IN06155,跟ICE代理买了12颗,一共¥207,我K,真是贵啊

网友A:
别人还不高兴卖给你呢
所以,我就不求这个了,自己去电子市场买一堆,一个一个试,示波器看

楼主:
哈哈,找到这个板板的高清大图啦

楼主:
中间使用的电源模块是TI的PTH05T210或者PTH08T210,有图有真相!!!

楼主:
原文档中的PP放大到足够大也不能完全看清楚电源模块上的型号,

图只能放这么大看了,此时蓝色圆圈中的FPGA型号字符已经可以清楚辨认了,但是
红色圆圈中的字符依然无法清除辨认,但是后面4个字符中的前三个模模糊糊可以看
出来是T21,最后一个也看不太清楚,不能确定是什么字符

不过能看清楚这几个字符已经很爽了,进一步缩小了搜查范围,凭T21这三个关键字
符串到TI电源选型文档中把所有相关的都找出来,再使用多种方法一一核对确认应该
是能找出来的吧?嘿嘿,俺顺着这个思路,首先找了TI电源选型文档中包含这三个字
符的芯片和module,发现只有PTH08T210和PTH05T210两个module含有这三个字
符,呵呵,此时即使有芯片包含这三个字符也无碍,直接PASS
然后再找出PTH08T210和PTH05T210的PP来对比

哈哈,发现这俩module居然top view一摸一样
再上淘宝找实物PP,居然仍然一摸一样

除了红色圆圈中的丝印有所区别,别的地方看不出区别
结合板板上module上的丝印,估计是PTH05T210啦
看了下05和08的参数,输出电流最大都是30个安培,只是输入电压不同
05是5V输入,08是12V输入
不过这个不重要啦,关键是输出电流,俺心里有数了,嘿嘿
这个module应该是给XC6SLX150核心供电的,即VCCINT,看PP样子估计是一个module给至少4颗FPGA的核心供电吧,照这样估算,俺给俩XC6SLX150T(比XC6SLX150多了4个GTP收发器)供电,用16A的module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这个FPGA的功耗一直木有找到确切的数字说明,俺一直担心这个spartan6最大容量的片片的核心功耗
会不会超过16个安培,一直在纠结VCCINT用16A给一颗供够不够,蛋疼了几天了,哈哈,这下不用再
纠结了,一个16A给俩FPGA核心供电:victory:

楼主:
不过看板板样子上,12颗FPGA只用了俩30A的module,估计一个30A得给6颗供吧,看来16A给俩供是绰绰有余了:victory:

网友A:
GTP最好不要用DC-DC供电,用LDO,加磁珠,看Xilinx的Spartan-6 GTP UserGuide
还有,仔细看这篇文档,如果你要用GTP的话,靠近GTP的地方不要放IO: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35237.htm

楼主:
这个GTP必须要用了,SRIO的物理层是用GTP来实现的吧?FPGA和DSP,FPGA和FPGA都用SRIO连接了

对于FPGA的IO,我们使用密度很低,GTP附近的IO可以不用

多谢XB兄提醒

楼主:
恩,看了下xilinx的SP605上面的GTP 供电也是用的LDO

请教XB兄,不选开关电源,是因为纹波跟噪声会造成干扰的问题咩?GTP的文档我木有详尽深入地一遍又一遍滴研究,扫了一下,感觉就是对电源纹波要求比较高,不过不知道3A的LDO能否给4个GTP收发器(每个FPGA要用俩)+4个DSP SRIO供电?

看了下GTP收发器的最低功耗,一个lane所有电流加起来,最小是110个mA,不知道俺这个方案用一片3A的LDO是否够?不过SP605上用的LDO是TPS74401,这个片片简单,也不贵,可以用两片来供,:-)

网友A:
呃,又是74401啊,我有点怕这个片子了。
我的建议是,你要是手工焊(不论你是自己手工焊还是工厂手工焊),千万不要选这个片子。。。。
我现在就都换成了Onsemi的NCP5663了,也是3A的,封装是DPAK,看上去就比较顺眼
你再用XPE估一下GTP的功耗,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