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LLC空载开机电压波形

楼主:
空载开机的时候电压在上升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冲超调,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水平大概100ms的台阶,请问这个原因会是什么引起的?我测试了对应的PI调节器输出值,在水平台阶段居然电压出现了负向最大值(图中黄色为输出电压,绿色为PI调节器输出值),这个说明了此时我的反馈远大于给定,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呀(输出电压还在水平阶段,经过分压后得到的反馈值肯定此时还小于给定值),请各位指点一下。我也试过增大了比例环节的作用,不行。

网友A(2011-07-21):
没有原理图吗?

楼主:
暂时不方便传原理图,可否说说这大概会是那个环节引起的?我现在一下子还找不到方向。谢谢

楼主:
我是第一次弄LLC,很多不懂,或者似懂非懂。唉

楼主:
maychang 伟林等前辈们,可否指导一二?

网友B:
看看你的芯片软启动时间。另外这个波形有什么不好吗?

楼主:
没有,只是由头到尾都觉得怪怪的,因为见过这么多的电源,都发现开机的时候有一定的超调过冲,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照这样看来,是软启动时间过长导致的了?

网友C:
很简单,原因是这样的口口口口(此处屏蔽1000字)……就是这样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问我啊 ???

楼主:
呵呵,那好的,对于这个台阶请问阁下有什么高见,恳请指点!我现在在装另一款一模一样的机器,又发现了一个相反的现象,开机瞬间超出了15V之多,一个很猛的过冲(和现在的这个其实都是同一样的机器,我当时做了两套机器的PCB,但是由于变压器和谐振电感加工工艺可能差了那么十来个uH,谐振腔参数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尝试了降低PI调节器的比例环节,但是没有效果,依然过冲很猛,会不会是我空载开机频率过低所致这么猛的过冲?:dizzy:

10# 123654789

网友:
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出电压是多少  你都没有说
反馈环节是什么结构 延迟多少时间也不知道
另外你把原理图弄出来,这样才好分析

楼主:
从第一张图就可以看到了,输出48V,输入电压390VDC,反馈暂时采用单电压外环结构,输出分压非隔离采样,一个典型的单极点单零点补偿网络,开机瞬间出现大超调,输出电压瞬间达到60V,电压峰值到稳态的时间大概为100ms多,原理图由于是公司的,领导要求暂时保密,故俺不方便贴出。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分析问题的方向,而不是要你告诉我具体怎么样改那个参数,这样的话对俺意义不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可能说话有些急,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
没有冒犯啊 !!!

网友:
至少也要说说用那个作为主控IC啊 !!!

网友B:
从第一张图就可以看到了,输出48V,输入电压390VDC,反馈暂时采用单电压外环结构,输出分压非隔离采样,一个典型的单极点单零点补偿网络,开机瞬间出现大超调,输出电压瞬间达到60V,电压峰值到稳态的时间大概为100m ...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核心在变压器,不是原理图

网友C:
从LZ的描述看,做电源应该不用管什么控制器变压器的,用Matlab,拖几个控件,输入几个传递函数,仿仿真就搞定了:lol

楼主:
控制芯片是MC33067,一款比较老的谐振芯片

楼主:
:lol 高手

18# mohanwei

楼主:
俺已经不用MATLAB很久了,PSPICE也差不多忘记了,嗨

网友:
我以前用CD4046做的全桥串联谐振,也不见有这个问题,可能是我的功率小了一点,容易实现
楼主的功率大了一点,难调节,我的才几百瓦,
是了楼主的是什么全桥还是半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