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orcad的请进

楼主(2011-07-21):
我的cad怎么每次画原件引脚一个引脚的时候老出现画面停顿的现象啊?画完一个会出现好多延迟的影像,就有好多个线留在那。必须要放大缩小以后才行。是不是这个软件要很好的配置啊 ??还有每次跳到别的软件再回来的时候,总是要等到那些快捷图标一个一个出现后才能做相应操作。否则,操作就无效?是我显卡问题?我的笔记本是联想G450,09年8月份买的,配置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这个软件配置要求应该不会很高吧  我公司的烂电脑运行都还可以很顺畅的

网友B:
感觉oracad的配置要求远不如Altium Designer来的高。

网友C:
跑个游戏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的。
ORCAD配置要求不高。内存512,集显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你查看下设置,是否你设置的显示规则太复杂?

网友E:
这个软件要求真不高,快要满十年的老机器都能跑得挺好的。

网友E:
lz用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和内存占用情况。

楼主:
我用AD09都好好的啊,CAD版本是16.3的,前段时间经过论坛的大侠指点,开始下决心学,经过一番纠结的安装终于可以了,可是就老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不知道扎回事。我没另外设置什么啊

网友F:
这个会出现的,不是电脑问题,我的也是。
刷新下就没了。
不知道有没有自动刷新功能,这个还好吧,不算什么大问题。
Protel什么的画PCB不也经常会卡图吗,刷新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