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连接错误的提示,是否有说明文档

楼主(2011-07-21):
  相信很多工程师在使用CCS的过程中,都碰到过硬件连接不上的现象。特别是对调试硬件的工程师来讲,这更是家常便饭。比如下面这个错误提示:

  我想问一下TI的专家,是否有关于这种错误说明的文档,能够帮助工程师尽快的定位错误?在这里,提示碰到错误:SC_ERR_CMD_HANDLE<-121>,下面给出了一些解释,但是很模糊。是否有个比较详细的说明文档供参考呢?

网友A:
将与TI这边联系一下,看能否找多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关于这个提示,意思是仿真器驱动与CCS版本不匹配。
比如你使用的仿真器驱动是为CCS3.3.81开发的,那么在你升级到CCS3.3.82以后,由于TI改进了仿真器核心驱动。因此可能就出现了老的仿真器驱动不能使用的问题。

建议的操作是与仿真器供应商联系获得最新的仿真器驱动更新。

楼主:
关于这个提示,意思是仿真器驱动与CCS版本不匹配。
比如你使用的仿真器驱动是为CCS3.3.81开发的,那么在你升级到CCS3.3.82以后,由于TI改进了仿真器核心驱动。因此可能就出现了老的仿真器驱动不能使用的问题。

建议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关于这个错误,我是让硬件不上电,故意制造了这样一个错误,作为示例说明。
在使用过程中,还碰到过很多类似的错误,所以想找个说明文档,这样寻找错误时比较有目的性。不过看来这种提示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不过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A:
TI的Trouble Shooting只是说通常情况。

做硬件的工程遇到问题肯定会比较多。

我正在正理通常可能的情况的出错说明。

楼主:
TI的Trouble Shooting只是说通常情况。

做硬件的工程遇到问题肯定会比较多。

我正在正理通常可能的情况的出错说明。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斑竹,辛苦了…

网友A:
Version:1.0StartHTML:0000000168EndHTML:0000012660StartFragment:0000000499EndFragment:0000012643
                        出错码/描述

                        序号

                         可能原因

                        建议措施

                        SC_ERR_LCK_TIME

                        <-215>

                        当仿真器已被其它程序打开时返回(比如后台有已经挂起的CCS程序)

                        重启电脑

                        SC_ERR_CTL_POD_VERSION

                        <-185>

                        使用了Rev                        DPOD,但是USCIF驱动的版本低于v35.23.10.0

                        安装CCS升级包,并更新相关厂商的仿真器驱动

                        SC_ERR_PGM_FPGA_ERASED

                        <-317>

                        仿真器FPGA程序被擦除(XDS560

                        维修仿真器

                        SC_ERR_PGM_FPGA_CHECKSUM_BAD

                        <-315>

                        FPGA程序损坏

                        维修仿真器

                        SC_ERR_OCS_TRASH

                        <-116>

                        Invalid                        corrupt data

                        重启CCS,并复位目标板与仿真器

                        SC_ERR_CTL_NO_TRG_CLOCK

                        <-181>

                        无法检测到Jtag线返回的时钟

                        检查Jtag与目标的连接

                        SC_ERR_CTL_CBL_BREAK_FAR

                        <-183>

                        XDS560Jtag线上未连接目标板:
                        可能是仿真器的POD未连接,也可能是,POD水连接目标板的仿真口或连接不正确

                        .检查仿真器POD线的螺丝是否拧紧。
                        .并检查Jtag与目标板的连接。
                        .如前两项正常却仍有问题,请检查目标板JtagPIN4是否接地,如未接地,短接PIN4PIN8

                        SC_ERR_CTL_CBL_BREAK_NEAR

                        <-182>

                        POD线未连接上仿真器

                        检查仿真器与POD的连接,并确认螺丝是否拧紧。

                        SC_ERR_CTL_NO_TRG_POWER

                        <-180>

                        目标板已连接,但未上电

                        确认目标板供上了适当的电压
                        确认仿真器的端口地址设置正确

                        SC_ERR_TST_MEASURE

                        <-291>

                        Measure寄存值错误

                        重启目标板与仿真器

                        SC_ERR_SCN_LENGTH_CONTROL

                        <-270>

                        扫描链距仿真器控制器的长度太长

                        换短点的Jtag线头试一下。
                        如仍无法解决,说明板上的Jtag接口到CPU的距离实在太远了。需要重新设计目标板

                        SC_ERR_TST_AUTOMATIC

                        <-291>

                        用户选择了自动仿真速度,但SCAN-PATH测试失败

                        改仿真时钟为固定值

——未完待续——  求鲜花掌声  实在不行给点板砖**蛋也行

网友A:
版主这个资料好啊,太渴求了,希望版主能多发几个这样的文档,

网友B:
版主真是敬业啊,谢谢拉!

网友C(2011-08-23):
版主强人啊

网友D:
SC_ERR_PATH_BROKEN
得看看焊接了

网友E:
感觉CCS与仿真器搭配简直是一团糟。我用闻庭的仿真器,有时候连,有时候不连,极其闹心。如果再买,我一定搞一个原厂推荐的仿真器。

再说,TI的软件也够呛,总是不**,差劲。操作界面也很不直观,弄得很高深,很神秘。一个破开发工具,搞的神经兮兮的,貌似极其专业的样子,有必要吗?我敢说,如果KEIL或者MICROSOFT做CCS,一定比TI做的好用10000倍。

我就是不知道,如果都用原厂的开发板和仿真器,是不是保证100%连接好用?

这是开发人员最讨厌的事情——TI的开发环境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我用CCS3.1,不知道4.x是不是有提高。

网友A:
CCS4比CCS3有很大提高,不过说实在的,我也觉得TI关于仿真器的驱动整个软件架复杂了一些。个人一直认为仿真器驱动到CCS应该是非常标准的接口,然后各家仿真器,要不能做到比TI的官方参考底层性能更加好,就应该选用TI的标准驱动。而不是各行其事。

不过你说的要是让Keil和Microsoft来做的话,会好用10000倍,不敢苟同。Keil的用着还成。
微软的WinCE的开发那一套,实在是用得有点吐了。

网友F:
给你买的这家公司的技术支持打个电话

网友G(2011-09-26):
CCS4比CCS3有很大提高,但是TI仿真器的驱动真的.....

网友H:
版主就是版主啊,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佩服!

网友A(2011-11-06):
回复 网友I:

客气客气

网友J:
TI的原装PCI卡调试器真的很好用,就是贵了点

网友K:
版主何方神圣啊

网友:
按照安装提示一步步来,不会错的

网友L:
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M:
请问一下
118的端口地址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之前能正常连接,但是在FLASH里面烧写了带BIOS的程序之后就不能正常连接了;网上也给出了一个reset+retry的办法

但是我像知道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我测试到地址变成了port :0x0 ;setup配置地址还是port 0x240
在测试仿真器连接是,强行配置地址port 0x240,就会报一个180的错误,电源没有了,应该如版主的说明,还是端口地址不对

因此我想知道BIOS程序烧写具体是什么原因,另外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reset+retry有点靠人品,我对人品这东西一直不自信

网友M:
回头先顶一个,顺便把这些错误抄下来

网友N(2011-12-30):
这个帖子的回复率很高,俺一并学习了,链接错误的问题确实在调试过程中经常存在

网友O:
学习了 一下就给结局了

网友P:
硬件连接不上,使用Reset XDS560 Board出现提示SC_ERR_ECOM_NO_USCIF,但“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是因为驱动不匹配吗?

网友A(2012-01-31):
回复 网友P:

之前有成功用起来过吗?

网友Q:
仿真器驱动与CCS版本不匹配

网友R(2013-06-04):
感谢版主,发了一个好文档

网友S:
9楼的资料很不错,谢谢的。

网友T(2013-08-13):
SC_ERR_POD_NO_LIBRARY连接开发板时出现这样的提示谁遇到过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U:
谢谢,最近遇到一些CCS出错,搞不懂原因……
同一套硬件连接,Keil烧写调试没有问题,改为CCS5环境,偶尔能够烧写,大部分时间不行。

网友V:
来看看的。是不是选择仿真器错误了。

网友W:
版主的强贴真是梦寐以求的,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进来学习一下了,强顶

网友X(2014-08-07):
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解答啊

网友Y(2015-04-06):
我在连接时出现了-1082的错误,开发环境可以连接上F2812的开发板,在同样的仿真器和开发环境下连接C6713开发板时,就会出现该错误。不知应该怎么解决。也不知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错误的截图在下面。

网友Z(2017-03-16):
楼主威武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