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阶段,涉及到BGA封装怎么办?

楼主(2011-07-21):
PCB打样阶段,板上的器件都是自己手工焊的,碰到简单的QFN封装还行,但到了BGA封装就感觉麻烦了,是不是只能找外面招人贴呢?还有打样阶段大家用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的多不多?我平时电阻最小非封装都是0603的。。。

网友A:
0402的封装手工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做过的BGA都是找别人焊的,好像他们有的也是手工焊的,具体怎么做的就不清楚了。另,好像手工焊BGA效果不怎么样,曾有一片板子,要用手大力按压BGA才能跑,呵呵。

网友B:
贴片厂也能打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能为了两三块样板去贴片厂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0402的封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外面的BGA找人焊,怎么收费的?呵呵

网友C:
修手机的都是直接拆、换、焊。

网友C:
到网上找个焊接视频看看,直接废掉几个就懂了。

网友D:
多焊就会熟练的

网友E:
BGA我觉得用风筒就能焊了。也有专门焊BGA的简单焊台,不贵。可以百度下视频。

网友F:
楼主要是在上海,我就介绍我同事帮你贴,我们做样板BGA都是他手工贴的,良率95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在上海,在杭州哈!你们同事真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修手机的有些专业设备的吧,呵呵

网友G:
还是用设备焊吧。

网友H:
不敢用BGA的飘过

网友I:
搞BGA最少三样工具: 风枪,助焊膏,吸锡线(换BGA用)

网友J:
杭州的同仁要做BGA焊接的,我可以帮你
QQ:452131228

网友K:
用热风枪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