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电机负载使用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如题,我的问题是,多个电机的使用,又有正反转,使用同一个开关电源,用什么简便方法可降低电机反转电流及浪涌电流对电源的影响。考虑到成本问题,扩大电源功率是最后的选择。
单个电机满负荷是3A,电机数量大于3。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什么简便方法可降低电机反转电流及浪涌电流对电源的影响?

:如果你不降低马达的功率,反抓电流肯定是没办法的,这是马达的固有电气特性决定的。
:浪涌电流和电源的功率基本没什么关系,这主要和马达及马达控制相关,增加必要的浪涌电流吸收电路是必须的,例如NTC,例如PTC,例如TVS,例如和马达截止时的续流,例如。。。

网友B:
说了多少次了:
    信号电源要和功率电源分开,单独稳压。

只要在小信号电源上串个二极管,然后加个大电容,单独稳压,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谢2L答复!我有个想法:在pcb layout时,各电机到电源走线分开走,且长短不一,就是所谓的多点对一点,同时走线长不一,那在电机同时反转时,在短时间内它们的电流不同时回流到电源,这就减少对电源的影响。不知这个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A:
谢2L答复!我有个想法:在pcb layout时,各电机到电源走线分开走,且长短不一,就是所谓的多点对一点,同时走线长不一,那在电机同时反转时,在短时间内它们的电流不同时回流到电源,这就减少对电源的影响。不知这 ...
引用 楼主:

电流传输的速度有多快!?

你这么点长度变化,对如此强烈的电流来说,可以无视。

如果你想实现这个效果,则软件里面控制马达反转时稍微错开1秒时间即可,这比那什么长度差异可就差了‘孙猴子的一个跟头云’的效果。

楼主:
谢3楼答复:信号电源是另外有稳压电路供电,这个倒不是很担心。主要是我不能选高出负载很大的电源来驱动感性负载。一是成本问题,二是采购问题。电源在额定满功率下只留了10%`15%的余量。这个时候是担心多电机同时反转时电流对电源的冲击。

网友A:
谢3楼答复:信号电源是另外有稳压电路供电,这个倒不是很担心。主要是我不能选高出负载很大的电源来驱动感性负载。一是成本问题,二是采购问题。电源在额定满功率下只留了10%`15%的余量。这个时候是担心多电机同时反 ...
引用 楼主:

15%的余量,则几个电机同时启动的瞬间应当都问题多多啊。

请把余量至少放到30%以上,否则就要对电机进行软启动控制,避免电机启动时产生过大的电流,让马达电流慢慢增加。

如果有一定的余量,则可以采用我5楼说的方法,错开各个马达启动和关闭的时间,错开时间可适当放到3S左右。

楼主:
谢谢yewuyi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