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环回模式CANTX引脚上没有波形

楼主(2011-07-21):
1、环回模式,也就是LOOPBACK模式下能够实现收发,让其一直发送数据,STM32的CANTX引脚上没有波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2、我设置的CAN波特率为250Kbits,请问一下,在这个波特率下一直不停地循环发送数据,示波器能不能看到CANTX引脚上的波形?我的意思是会不会频率太高示波器无法看到波形?
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3、STM32,我用的can收发器为SN65HVD232
4、都说实现收发需要两个节点,我想请问一下,我只用STM32一直不停地发数据,没有接收端,这样CANTX上会有信号么?

网友A:
哥啊,我也在搞这个东西啊调不通
1.我的也没有
4.我环回正常,但是调成正常模式就一直发不出去数据

楼主:
跟2楼握爪,一起加油啊

网友B:
前段时间调过一下,用泰克示波器能看到明显的波形,我用的是PCA82C250,环回模式没测过,用两个节点测得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_IT_FMP0, ENABL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看看你的完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错了,可以看看你的完整程序么?

网友C:
:P   把你的完整程序贴上去 让我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stm32工作电压3.3v,PCA82C250工作电压5v,这样PCA82C250可以用在stm32的CAN上面么?

网友B: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Guofeng Chen
* Date First Issued  : 2010.10.14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of the commnication between the PC and stm3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Local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vu32 ret; /* for return of the interrupt handling */
volatile TestStatus TestRx;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int text_1=5,text_2=5;
  extern vu16  CAN_ID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CanTxMsg TxMessage;
  u32 i;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ports pins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CAN_Configuration();

  while(1)
  {
        for(i=0;i<0xffff;i++)  ;

  /* transmit 1 message */
  TxMessage.StdId=0x0002;
// TxMessage.ExtId=0x34;
  TxMessage.IDE=CAN_ID_STD;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aa;
  TxMessage.Data[1]=0xaa;
  CAN_Transmit(&TxMessage);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GPIOA and GPIOC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6, PC.07, PC.08 and PC.09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enabling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_RX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CAN_Interrupt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CAN and transmit and receive by interrup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ASSED if the reception is well done, FAILED in other case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_IT_FMP0, ENABL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照用不误

楼主:
9# Itachi80 谢谢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硬件出问题了!能看看你的电路图么?谢谢了啊!!非常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基本没电路图呀,两个最小系统板,两个PCA82C250做的接口

楼主:
12# Itachi80 这是我的CAN收发器电路,麻烦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用过这芯片,应该和PCA82C250差不多吧,斜率电阻端可以直接接地,其他也没什么问题,注意你的两个CAN ID不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仅仅是想看看我的STM32的can能不能将数据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只有一个CAN,不接收数据,我想用示波器看CAN总线对地有没有波形,不知这个思路可对?也就不存在你刚刚所说的问题了……

网友D:
PCA82C250可以和SN65HVD232
通讯,
只有一个can在正常模式是不行的,要两个CAN,
stm32 CAN是先检测总线上的电平状态之后,才发出数据,
一个can没有正常通讯形成不了回路,可定就没什么波形了,
两个can连接时别忘记120的电阻,形成回路

网友D:
原理图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用的10k,5脚没用也是悬空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小时发帖过5了。。没试过只用一个,环回能成功应该代码问题不大了。CAN总线上应该是有两个120欧德,我是直接接60欧上去的,你贴代码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82c250和tja1050也能通讯吧?我想确认一下,232那个芯片可能坏了,我对他一直不踏实,只剩下TJA1050了,于是我又折腾了一下。

楼主:
真是太感谢各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平应该是兼容的

楼主:
终于能看到波形了!!!原因是,一个节点是行不通的!万分感动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两个节点的,怎么也不行啊aa:Q

网友E:
1. CAN网络正常通讯至少需要2个节点,否则谁来应答?
2. 大部分控制器的环回模式不输出(拉低)CANTx信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一下这几个的供电就好了,
最开始简单点两个板子共电源共地试验下,能通讯不

网友D:
不明白LZ,试验CAN是否通讯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型号的两个CAN片子,
通讯成功了再用不同供电电压的片子试啊?
难道手头每个型号CAN片子只有一个?

网友F:
基本没电路图呀,两个最小系统板,两个PCA82C250做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惭愧啊……买的时候只买了一个……因为stm32的can是和后面的PLC通讯的……调试plc不方便一直用,就拿以前can转232接口板看结果,所以就搞得比较复杂…………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前些日子也也做了CAN,挺顺利的,中间也遇到了LZ所说的问题,LOOPBACK正常但NORMAL不正常。这个是由于CAN总线在发送出错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128?)会自动关闭这个节点来保护整个总线不被堵死。
如果只有一个节点的话,一下子就bus off了,当然是看不到波形的。我用的设置程序帖下面,LZ可以参考一下,已经调通了。
另外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这句是我当时bus off的主因。
库里面附带的那个说明文件中说:

FunctionalState CAN_InitTypeDef::CAN_ABOM

Enable or disable the automatic bus-off management.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either to ENABLE or DISABLE.

#include "can_init.h"

void can_init(uint32_t nLocalCanId)
{

can_rcc_init();

can_gpio_init();

can_can_init(nLocalCanId);

can_it_init();
}

void can_rcc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void can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这句别忘了,结构体没有赋值完整是灾难性的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an_init(uint32_t nLocalCan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时间段1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时间段2为7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9;  //(pclk1/((1+8+7)*9)) = 36Mhz/16/9 = 250Kbits设定了一个时间单位的长度9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过滤器初始化*/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指定了待初始化的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指定了过滤器将被初始化到的模式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给出了过滤器位宽1个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uint32_t)nLocalCanId<<3)&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uint32_t)nLocalCanId<<3)|CAN_ID_EXT|CAN_RTR_DATA)&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ff; //对最低的8位,即收件人名称进行过滤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使能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void can_it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设定发送中断与接收中断*/

/* Enable CAN1 RX0 interrupt IRQ channel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x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HP_CAN1_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