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下的510仿真器驱动程序

楼主:
  相信现在很多工程师都在使用510仿真器,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厂家都在做。现在TI已经推出了CCS4和CCS5。以前在CCS3下,TI有提供的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但在CCS4中,为何没有了呢?
  感觉CCS4使用起来的确挺方便的,所以一直想转到这个平台上来。虽然CCS4下有XDS100V2仿真器,但是感觉使用起来不如510顺手。速度慢,导致有点小卡。
  想问一下TI的专家,能否也提供一个类似CCS3下的510仿真器驱动程序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在使用blackhawk和spectrum digital的仿真器。如果能提供的话,那么将是广大DSP工程师的福音。

网友A(2011-07-21):
据我所知在CCS3下面,TI也并未提供所有厂家的XDS510仿真器驱动,TI提供驱动程序的产品,均为具有TI Part Number可以从TI直接下单购买的产品。其它产品,因为维护及时性

建议还是购买正规厂商的XDS510仿真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更新。

比如合众达的SEED-XDS510Plus, 现在就全面支持CCSv4,且更新非常及时。

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为TI开脱,也不旨在推广合众达产品。
观点依据来源于CCS实际使用及合众达提供的产品实际测试。

楼主:
  在CCS3.3之下的确是有这个XDS510 emulator这个选项的。只不过配置稍微麻烦点。见下图:

  关于这个,猜测可能牵扯到一些版权吧。只是比较感兴趣,就此打住,不再追问。

网友A:
这里的这个XDS510是并口版本的。

貌似TI在出CCS V4时已经停止了并口仿真器的支持

楼主:
没有用过并口的510仿真器。
我列出的那个的确是可以用在USB接口的510仿真器上的。呵呵

不讨论这个了,谢谢热心的版主:)

网友B(2014-09-05):
我的也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