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联网

楼主(2011-07-21):
最近和老师做项目,要求是要把采集到的数据发布到网页上,只能用51单片机和网络相关模块,不能用电脑或服务器,我查啊查啊,查了几个给他看,结果全部夭折了,我现在看到单片机、web、网络这些词头都大,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给小弟指条明路,给小弟推荐个网络模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单片机AT89S52+网卡RTL8019AS

楼主:
首先感谢ls,但是还有些问题不是太明白,比如:网页是不是存到单片机里,是的话需要多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B:
晕倒,还用RTL8019这么老的芯片啊。。。换成那个SPI的ENC28J60吧。
不管是51+RTL8019还是+ENC28J60,网上都有现成的工程供参考,不过TCP只支持一个连接。。。

楼主:
哎,被老师折腾块疯了,让他自己去找了

网友C(2017-03-20):
引用 网友B:
晕倒,还用RTL8019这么老的芯片啊。。。换成那个SPI的ENC28J60吧。
不管是51+RTL8019还是+ENC28J60,网上都 ...

我现在实现了通过局域网对单片机的控制,怎么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终端在外网控制

网友D:
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