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管脚有若干功能会冲突吗?

楼主(2011-07-21):
比如PA0有定时器,ADC,串口,是不是用的时候使能其中一种就可以呢?如果使能了多种会如何?

网友A:
好像是最后一个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B:
2楼的说法是不一定的,对STM32F1来说同一个GPIO端口的多个外设同时使能,最终哪一个会起作用是不确定的。所以程序里要避免这么做,如果一个IO上2个外设冲突了,应当把其中一个重新映射到别的IO上去。

网友C:
个人认为只要是只有其中一种功能用到了输入输出功能,其他功能没有使用引脚的输入输出功能就不会有冲突,之前也在网站上咨询过香主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本人在实际问题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暂时没有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基本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