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们帮忙分析下这电路……

楼主(2011-07-21):
(图片)

楼主:
主要是输入电压为负十伏的时候不太理解!!

网友A:
这是精密整流电路的一部分,VIN 大于0时 D1导通,D2截止  VOUT = VIN
                                       VIN 小于0时 D2导通,D1截止  VOUT = -1.5VIN

网友B:
这是精密整流电路的一部分,VIN 大于0时 D1导通,D2截止  VOUT = VIN
                                       VIN 小于0时 D2导通,D1截止  VOUT = -1.5VIN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算,VIN 小于0时 , VOUT = -1.0VIN。

楼主:
谢,4楼指教

楼主:
5# t.jm ]

VOUT=-1.0VIN
是怎么来的呀!
求细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列方程求解:
1)VA=2/3*EO
2)  Ein/10+VA/10+EO/30=0

网友C:
虚短,虚断

网友D:
有分析的细一点吗:handshake

网友A:
我算了算,VIN 小于0时 , VOUT = -2VIN:dizzy:

网友E:
不是很懂

网友F:
我算出来怎么是:Vin>0时,Vout=Vin
                        Vin<0时,Vout=1.5Vin

网友G:
学习了.
鼠标一抖,三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H:
上一个一个节点没连,这个是连上的~

网友H:
第一个也是10V

网友C:
16楼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呢?

网友H:
很简单的一款,但也比较实用。
EWB
大家可以尝试用下,一般的典型电路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

网友B:
很简单的一款,但也比较实用。
EWB
大家可以尝试用下,一般的典型电路都是可以仿真出来的、~
引用 网友H:

这个软件以前我也用过。
善用软件可以事半功倍!就是学理论时也可以用仿真来做对比,就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网友I:
这个就是绝对值电路

网友J:
这是 OP07技术资料上的 紧密绝对值电路

网友K:
这就是一个包络检波器么,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