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卖的贴片电阻的温漂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1-07-2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0.005%/℃左右。
也有高精度的,<0.0025%/℃。
如果要求更高,可以用金属箔贴片,可以保证<0.0005%/℃。

网友B:
20~100PPM的比较常见。

网友C:
常规的厚膜一般在100~300ppm之间

网友D:
最好去看器件手册,杂牌产品就高不就低,如果电路对此参数敏感,务必使用满足要求的品牌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倒想用大厂正品呢,只不过假货满天飞.只能买n家的回来选,先知道最差的情况,好有个心里准备.

网友E:
用过不少,厚膜的100ppm以内,薄膜的都在20ppm以内

网友F:
5%精度的一般200PPM居多,1%精度的20~~100ppm 多的很!

楼主:
我现在买的是火炬的贴片电阻,5%的,不知道温漂是多少?据说是100ppm

网友G(2011-11-25):
不知是+漂还是-漂

网友H:
+漂,热阻大
负温的另有系列

网友I(2012-09-08):
13# tyw,电阻的温漂都是+方向的误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