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擦写

楼主(2011-07-21):
SH67P54可以电擦写吗

网友A:
不可以。OTP的不行。就是紫外光擦写也会将工厂数据擦掉,所以不能擦写

网友B:
不能,你的目的是?

楼主:
我的目的是可以将写好的程序下载到SH67P54(在PCBA上)上调试,方便修改,这款芯片有可电擦写的吗

网友C:
SH67P54是一颗OTP芯片

网友C:
就是一次性烧写,烧好后不可再擦写

楼主:
那怎么办?

楼主:
怎么测试写好的程序的,不是每一款芯片都有专门为开发用的(可随时擦写的)和专为生产用的(不能电擦写,但可紫外擦除)吗?

网友D:
中颖的IC非常好区分ROM类型吧

楼主:
楼上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D:
这还用举
xx\"F\"xx:为FLASH 型,可电擦除
xx\"P\"xx: 去为OTP型,不可电擦除

网友D:
xx\"K\"xx: 为MASK型,固定CODE
xx\"E\"xx: 为ee flash 可电擦除

网友E:
用SH67P54仿真板啊

网友F:
对,将各引脚接到PCB上即可

楼主:
哦,还有,SH67P54是不是只能用汇编语言?

网友E:
是的,SH67P54是4位单片机,只能使用汇编语言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G:
LZ应该多研究一下datasheet

网友A:
怎么测试写好的程序的,不是每一款芯片都有专门为开发用的(可随时擦写的)和专为生产用的(不能电擦写,但可紫外擦除)吗?
引用 楼主:

有67P54 EVB给您开发程序的,可以将PCB上面所有的线都连到EVB上面。开发完成后,烧写OTP chip看看是否可行即可。

网友H:
datasheet是王道啊

网友B:
这个显然是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