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 5V转3.3V 和3.3V转5V SOT-5的 I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1):
什么问题呢?
选料吗?看负载电流,300mA以下的5V转3.3V可以选LDO,负载电流大的,用DC-DC,做这些的品牌多的数不过来,比如SGM2019/SGM6006/RT9013/RT8024等等
3.3V转5V,就只有升压DC-DC,也是品牌众多,比如SGM6600/LTC3400等等

网友B:
5V->3.3V很简单,一个LDO就可以搞定。

3.3VDC->5VDC则需要升压,DCDC就可以。

网友C:
5V转3.3V用1117M3

楼主:
找到一个

楼主:
回2L3L  我补充一下  是5V信号转3.3     还有 3.3转5V

网友B:
回2L3L  我补充一下  是5V信号转3.3     还有 3.3转5V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信号互转的话,则三极管等足矣。

如果是电源互转的话,则按俺3楼所言

楼主:
回8楼 地盘太小 丝印 都放不小  所以三极管就不考虑了.

楼主:
通讯拨特率 256000

网友D:
获益良多。。。

感谢二姨家。。。。

网友E:
有多少优点就有多少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