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32郁闷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音频放大器,现在发现音频信号输入一开始正常的,过会声音渐渐变的模糊且越来越轻,然后我用示波器表笔在音频输入端碰下,又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忘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2011-07-21):
有可能焊接不好。
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图在附件

楼主:
请2楼得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4楼:
有图就清楚了。
你的电路,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将逐渐对输入端电容充电,造成直流工作点偏移,最终运放饱和。
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接一支电阻即可。电阻值可在数十千欧到上百千欧。

网友A:
另外,你的各通道增益控制电位器放在反馈电阻上,即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这样接法,电位器电阻值变化时将影响放大器带宽。若要避免调整增益时影响带宽,电位器应该置于反馈回路之外。
还有,U3同相输入端四支电容(C225等)似乎是不必要的。

网友B:
若要避免调整增益时影响带宽,电位器应该置于反馈回路之外,那如果按楼上的电路,电位器应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A:
7楼:
可以放到各通道输入端,即代替我在5楼建议楼主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接的电阻。

楼主:
多谢前辈  按您的建议 之前那个问题没有了
向前辈致敬

网友C:
变轻原因是输入端电容没泄放回路,,,,只要在电容两端加一个电阻对地就可以了.

楼主:
多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