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公司的模数转换器TLC3574

楼主(2011-07-21):
本人用TI公司的模数转换器TLC3574转换结果的噪声很大,高位和低位保持稳定,中间四位变化很大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之前有一块板子上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当时是可以用的。后来又重新做了块板子,将电路的模拟和数字部分隔离开了。模拟输入接地时转换结果也会不断地跳动,基准电压是按照手册上的4V接的。有候跳动会小一些,有时候会跳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一直保持不变。

网友A:
还是按照推荐电路来吧,或者是你的板子布线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有4位变化比较大,可以看看:
1、地上的噪声干扰
2、参考输出是否有bypass电容
3、电源上的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