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源芯片

楼主(2011-07-21):
目前在做智能小车 想做那个+—6V和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之前都是用LM78(9)06 和 LM317 不过 想用高级点的 有啥芯片推荐

网友A:
啥叫高级点哦   LM317不是够用了吗?  线性IC的纹波小  挺合适的哦   再不然就效率高点的开关电源IC   但纹波挺大的  而且  布线也要注意

网友B:
做个开关电源咯..... 2596挺好

网友C:
LM317跟LM337不都是可以么

网友D:
对于做小车来说,7806和317已经挺好了,线性降压,波纹小,用2596类的开关电源,虽然节能高效一些,但是波纹大,线路扰动大,不适合在有AD/DA、无线通信电路供电,你可以酌情考虑!

网友E(2011-08-28):
337  317 很好啦。。。纹波很小

网友F(2013-05-24):
看了下前面的回复,觉得他们随意了点,智能小车的话,要6V,我猜应该是打算给舵机供电为主吧。。。那就应该选择开关电源比较合适,而那些LM7806什么的是线性稳压,功耗大,而且给舵机的话电流不够,舵机反应会比较迟钝。用LM2576、LM2596这两个开关稳压芯片应该都是可以的,但是外接的电感要小一些,大概30UH就差不多了。不过那两款也蛮过失了,用TI的TPS5430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2013-08-23):
建议用充电电池(氢电池什么的)忘了,我不做机械、升压降压模块。。难道车上放一个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再扯一根线接220?? 而且有的题目供电有要求,要只让用5V 就得用升压降压。。

网友H:
LM317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