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mini usb座的机械尺寸,找了好多生产企业网站都没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1):
游标卡尺量一量,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USB是4线的吧,你这个怎么5个PIN?

网友C:
这种是miniusb接头,网上搜搜,好多封装的

网友D:
RS网站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RS网站上面木有,甚至一个usb接插件都木有,只有元件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不是?但是信号引脚也是直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不是,我现在用的是你这种,不过引脚太短了,勉强穿过线路板,才换成引脚贴片的

网友E:
这种型号的确实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