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高精度的单电源运放

楼主(2011-07-21):
电源:+5V
输入信号为0~2V直流电压信号
希望找到一款精度高的运放,使运放输入和输出电压间的误差为1~2mV(当然越小越好,运放接跟随器的形式)。
PS:目前用的是LM2904,但运放输出比输入高出几个mV(运放接成跟随器),影响测量精度。
多谢。

网友A:
看看SGM8582,Vos全温度最大是122uV,或者SGM8592,Vos全温度最大是550uV,应该都可以满足楼主应用: SGM8582.pdf (494.73 KB)

网友B:
LT1013满足楼主的要求,而且好买、便宜。

网友C:
OP296  不错 超低失调,轨到轨输入输出

网友A:
对比下规格,这几款运放在5V下性能接近,应该都能满足楼主需要,但从LT1013/OP296的网络参考价来看,即使都再打八折,SGM8582的价格也连其一半都不到,且SGMC的运放品质绝不比TI的逊色,交货和服务更是远远优于那些欧美日品牌,建议楼主都索取些样品测试对比下吧

网友D:
先找一个能不限起订量的网络分销商再说吧

网友E:
OP296   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A:
To 6楼:
圣邦微电子的服务是其他品牌所不能比拟的,研发期间都是免费样品提供,小批量试产,100PCS以下都可以免费提供,小于最小包装的试产需求可以采取购买样品+送样品的方式摊薄成本,当然能整包装订购最好。芯片品质好不好,测试测试便知,坛子里也有不少朋友用过的,性能如何大家可以一起公开鉴证。
To 7楼:
OP296从性能上说确实是好芯片,但价格也确实是不便宜呵,网络报价最低都要1.89美金,即使以这个参考价看,同样可以满足产品设计的SGM8582价格也只有其1/3左右,这差距可不是不点点噢

网友F:
个人比较赞同顶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