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也可以做到精确位移吗

楼主(2011-07-21):
上次在这儿发了一个类似问题,可惜只有一个人回答,我也只好匆匆结贴,也许是我没有问清楚吧!

昨天本人拆了一个光驱(第二个),跟第一个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光驱带动激光头组件滑动的是一个直流电机。第一个光驱里是四根线的步进电机,是一个螺旋滑竿来回推动激光头组件,这个激光头部分的移动的位移应该是很精确的了。可是第二个光驱内的直流电机是接两个减速齿轮来带动激光头的。我的疑问是,在光驱里,激光头移动的距离应该是很精确的长度啊,就算是有误差也是靠激光头里一个线圈来产生磁力微调的。那么直流电机是如何做到你让它跑多少距离他就跑多少呢?在我的印象中直流电机都是转动起来是有惯性的啊。      我拆光驱是想做一个雕刻机的机械部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一个X轴一个Y轴,从而产生坐标图形。所以我必须得搞清楚这个问题。

声明一下:我看过了ic921、chunyang以及其他前辈关于我们新手提问题的建议和意见了,我也是尽量想把问题表述清楚。很多问题我都是能查到资料就尽量自己查,但有时也需要前辈们指点一个方向和突破口。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太懂,不过看过一些类似的资料。首先光盘上面,有信息轨。光头读数据的时候,除了读出数据外,他还能有2个光束(或者说是聚焦)负责定位,让光头不跑到轨道外面。光驱就是靠这样的信息反馈回来,再调节伺服电机的。比如说跑左偏了,光头就移回右边。当然他控制不是这么简单,估计有PID算法在里面。

网友B:
五线的私服电机就是直流电机,一个直流电机+一个电位器。电机带动电位器触头移动,再用ADC读取电位器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是说,直流电机加一个电位器就可以控制它的移动距离了吗?关键我所说的这个驱动激光头的电机就只有一红一黑两根线啊

网友C:
可用直流电机,但最好使用步进电机,使用直流电机需要相应的传感器和算法配合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也许我还没有表达清楚,就是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其中那个光驱里用的就是直流电机用一个减速齿轮直接带动激光头在导轨上滑动的,我并没有看到传感器一类的东西。这么说我拆的这第二个光驱里的这个导轨没有用处了吧,只能再碰运气看看其他旧光驱是否是步进电机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前辈,也许我还没有表达清楚,就是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其中那个光驱里用的就是直流电机用一个减速齿轮直接带动激光头在导轨上滑动的,我并没有看到传感器一类的东西。这么说我拆的这第二个光驱里的这 ...
引用 楼主:

因为传感器是集成在激光头上的。用直流电机的好处在于理论上讲直流电机的位置是模拟的(即连续的),而步进电机是数字的(即两个位置中必然有无法停顿的中间位)。

网友D:
上面说的太复杂,通俗的讲,直流电机是模拟输出型执行器件,而步进电机是数字输出型执行器件。

网友E:
好像直流伺服驱动器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但是这东西已经过时很长时间了
可以参考一下交流伺服驱动器,这个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应用很广泛的,比如CNC数控机床
我不懂电子的,建议供参考

网友F(2012-05-18):
直流电机,精确位移,这……就我目前掌握是不可能的。

网友G:
光驱的直流电机上一般都有个光栅轮,两边有红外计数的传感器,配合减速齿轮可以做到一定的精度

网友H(2012-06-22):
这个我也拆过 就是个普通直流电机,

网友H:
可能光驱产量大,为了节约点硬件成本,软件控制上加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