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封装和1210封装2.2uf的贴片电容,使用条件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7-21):
容量2.2uf,材质是x7r的,我想应该是mlcc电容吧.封装有两种,一种是0805的,一种是1210的,除了机械尺寸的不同以外,使用条件上还有什么区别吗?例如小封装容易坏,不适合回流焊等等条件(这个是我瞎猜的,仅用于举例而已)

网友A:
是不是耐压极限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65v,没区别的

网友B:
这个规格的没什么区别,看PCB空间要求选择

网友C:
电阻体积越大功率容量越大;
电容体积越大容量和耐压可以做的越大。但只影响最大极限值,和可靠性没关系。

小封装并不会“容易坏,不适合回流焊”。

网友:
会不会影响到精度?

网友D:
只要标注出来的电气指标一样,那么你就当一样的用就可以了。

网友E:
会不会影响到精度?
引用 网友F:

跟精度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chunyang老师指点。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封装不同的两种容量一样的电容,除了价格,是不是还有其他区别?材质、耐压均不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chunyang老师指点。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封装不同的两种容量一样的电容,除了价格,是不是还有其他区别?材质、耐压均不知。
引用 网友F:

你买了一套房子面积150平方,你弟弟买了一套房子100平方,除了单价外,整套房子包含上内部的一切有什么区别?

答案是:不知道。

有可能,你的150平方里面用的普通瓷砖装修,你弟弟房子里面用的黄金铺地,所以,无法比较。

最好的比较久是把所有的参数都列出来,例如家具、家电、装修、地段等,对于电容一样,所有的参数在器件手册中,比较两个器件手册中的参数才行,元件的功能和性能不能用大小来衡量,只能用各项参数规格衡量。

网友G:
PCB尺寸确定下来了,根据设计来确定元件的尺寸,你不能再手机电路板上装一个大尺寸的电容吧。

网友H:
功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小封装的功率都很小 1/6 1/4  按情况需要使用

网友I:
除了封装,还有材质,精度,电压都是要比较的,光材质就是NPO X7R X5R Y5V这四种!电压有16V 20V 25V 50V等  精度一般是5% 10% 20%三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谢chunyang老师指点。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封装不同的两种容量一样的电容,除了价格,是不是还有其他区别?材质、耐压均不知。
引用 网友F:

材质、耐压等当然可能不同,但即使封装相同也仍然存在同样情况,这些都是与封装无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