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提供多大功率的电源

楼主(2011-07-21):
电压是5V,那么电流可以最大提供多少呢?

网友A:
用HUB是不是可以接的更多负载啊?

网友B:
要想电流大的话那就把机内的电源线扯出来吧

楼主:
要想电流大的话那就把机内的电源线扯出来吧
引用 网友B: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