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功耗

楼主(2011-07-21):
请问MSP430单片机的功耗一般在多少?在用到AD\中断的情况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用4.7UF的充满电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是啊,让其正常运行1--3秒?

网友B:
要看你是用多高的频率与电压。

网友C:
还有是否用到LowPowerMode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用4.7UF的充满电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
引用 网友A:
可能。

楼主:
谢谢
那AD采样一般功耗在多少?

网友D:
20mA的电流,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E: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F: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t=cv/i,如果允许期间电压降低1V,电流是1mA,代入,得t=4.7^-6*1/10^3=4.7mS,变化参数可以得到其他时间。例如电容变为4700nF,则可以运行4.7S,等等。

楼主:
嗯,我算算

网友G: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t=cv/i,如果允许期间电压降低1V,电流是1mA,代入,得t=4.7^-6*1/10^3=4.7mS,变化参数可以得到其他时间。例如电容变为4700nF,则可以运行4.7S,等等。 ...
引用 网友F:

重新算一下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和运行的频率有很大关系,还有是不是休眠,休眠的话,那是相当的省电。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多长时间AD采样一次?可以按照datasheet上AD的功耗乘以AD采样的时间,算其耗电。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楼主:
恭喜楼主
引用 网友E:
:lol

网友I:
多长时间AD采样一次?

网友J:
楼主既然解决了,还是要把最终结果和答案共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