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LDO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1):
12mV,应该对工作影响相当小。
是否有必要消除掉?

网友B:
我想楼主的目的是学习下消除该纹波的方法,maychang大哥帮忙推荐些好方法!顺便我也学习下,哈哈

网友C:
12mv的纹波还算正常。一般来说,LDO的纹波不好弄,可以选择高PSRR的LDO,保证输入处的纹波不要太大。

网友D:
1。有可能是测量问题,特别是示波器地线不能长。
2。数字信号干扰。

网友A:
3楼:
要消除纹波,先要搞清楚此纹波是从哪里来的。
从图片上看,其周期约2.7ms,即频率370Hz左右。这不大可能是前级使用了开关电源,由开关电源产生的。
有可能是该LDO的负载电路(即楼主所说“2.4G这部分”)。但从波形上看,又不像是线性电路所产生。
所以,若该LDO的负载电路中有数字电路(5楼即如此猜测),可以加强数字电路部分的傍路电容试试(大电容与小电容并联),甚至加一级LC滤波。

网友B:
maychang大哥正解,希望楼主看了后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反馈改进后测量情况。

楼主:
这个LDO的PSRR是很高的
Features
200mA RF Low-DropoutRegulator
With Enable
Available in Fixed Voltage Versions from 1.8V to 4.75V and Adjustable (1.22V to 5.5V)
High PSRR (70dB at 10kHz)
Ultralow-Noise (32µVRMS, TPS79328)
Fast Start-Up Time (50µs)
Stable With a 2.2µF Ceramic Capacitor
Excellent Load/Line Transient Response
Very Low Dropout Voltage (112mV at 200mA, TPS79330)
5- and 6-Pin SOT23 (DBV) and NanoStar Wafer Chip Scale (YEQ, YZQ) Packages
APPLICATIONS
RF: VCOs, Receivers, ADCs
Audio
Cellular and Cordless Telephones
Bluetooth®, Wireless LAN
Handheld Organizers, PDAs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纹波是2.4G无线模块产生的。我试过,加滤波电容没有明显的效果。请问maychang老师这种情况纹波还能消除到更小吗?

网友E:
12mV的纹波没有必要去除了吧,如果是高要求的话,我建议你看一下linear的LDO小纹波改进,是刚去世不久的那个工程师的视频,是说如果去减小LDO的纹波的

网友C:
你的这个纹波从示波器的图片上看,根本就不是LDO出来的纹波,应该是周边电路引起的。不要想着怎么去滤掉LDO的纹波,滤不好的话,影响极点,纹波更大。如果是LDO的纹波,请选择合适的输入输出电容。

网友D:
一部分一部分断开电路,查找纹波来源。
另:高psrr是有测试条件的,不要随便相信,只能作参考。

网友F:
输入输出如果有电感磁珠,短路试试,我们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