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电是不是32.768K的低频默认会起振

楼主(2011-07-21):
刚刚焊上还没有烧程序的的芯片

网友A:
默认的好像是内部RC。

楼主:
对于5系列的单片机,很多下载线都不能下载,很多淘宝上挂着的明确指出不支持5系列。这是为何?

网友B:
可能JTAG口的数据脚或者时钟脚利用了MCU的复位脚

网友C:
嗯,有电容的话数据或时钟不能正确工作。

楼主:
我找了一块并口下载线,能成功的下载程序,但是板子上的JTAG接口的阻容复位电容要去掉才能下载

网友D:
你遇到的问题需要首先量一下输入的电压,芯片上还有一个时钟检测点,用示波器看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