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做开关管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1-07-21):
各位大虾,这两天在研究有关MOS管做开关管的问题,需要开关的频率比较大,谁能介绍些开关频率大于50KHZ的MOS管,将感激不尽。还有不知道IRFZ44N的开关频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普通的功率MOS管工作到50kHz均没有多大问题。看看功率MOS管的datasheet,导通延迟、关断延迟、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均为数十ns,最多100多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呵呵。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按着手册上的开关特性测试电路

当将频率调到大于50KHZ的时候电阻RD发热很厉害,不知道电阻RD的取值有什么要求

网友A:
3楼:
按照你的图,RD上耗散功率最大2.5W。是否应该“发热很厉害”,只能你自己判断。
另外,RG80欧,已经会影响MOS管开关速度。

网友B:
TO maychang大师:
RG80R为什么会影响MOS管的开关速度?是不是因为RG上降压导致MOS管Ugs减少?Ugs减少为什么会影响开关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RD用5W/47欧 的电阻也是这样,数据手册上给的Rg给的是50欧,我用80欧怎么会影响速度,可以说得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MOSFET管开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栅极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开启时,VGS通过栅极电阻RG对栅极电容充电,充电的时间常数=RG*CGS。所以RG较大的话时间常数就较大了。这样如果频率很高的话,在脉宽的时间内就可能导通不了。此外。导通时VGS高达10V,ID=VGS*跨导。MOSFET的ID是很大的,在VCC足够大的情况下,RD上流过的电流就等于ID,因此发热很严重。问一下,仅仅是调到高频率的时候发热厉害?

网友B:
MOSFET管开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栅极电容充放电的过程。MOS管导通的条件是不是就是栅极电容充电压要等于Vgs开启电压?

楼主:
MOSFET管开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栅极电容充放电的过程。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如果是栅极电容充放电的话,那开关的频率就太低了,还有就是我给栅极的是谷值为0V,峰值为10V的方波,在栅极上加了一个电容试了一下,发现栅极的波形就栅极波形就变成充放电的过程了,这样使MOS管成为开关有点问题吧?
还有就是可以解释下那个漏极电阻的作用吗?当我不加的时候,输出波形有好大的毛刺(示波器都被充满了),加上电阻的时候输出的波形就显示开关特性。

又重新测试了一遍,那个漏极电阻为160欧,在1KHZ的时候,开关特性很好,RD上有点烫,但是MOS没什么事,当频率为50KHZ的时候,开关特性也很好,可是一会之后RD就烧了...

网友: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如果是栅极电容充放电的话,那开关的频率就太低了,还有就是我给栅极的是谷值为0V,峰值为10V的方波,在栅极上加了一个电容试了一下,发现栅极的波形就栅极波形就变成充放电的过程了,这样使M ...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低?50KHz的频率绝对够你用的了。你的栅极不要加电阻再试试。还有因为是瞬间充电,所以电源的电流一定要足够大,一般的波形发生器的输出电流是不够大的。漏极电阻的作用是限流、降压,没有的话20V的电压全加在管子上,管子会很烫的,还有无论开或者关漏极电压始终是20V,就没有开关的作用了。RD发热的问题,随着频率提高发热也提高,这个问题我倒没遇见过。

网友C(2011-11-21):
测试g,d级的电压波形,如果上升下降速度不够快的话,可能要考虑开关损耗,这个与开关频率和电压成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