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 的双AD问题

楼主(2011-07-21):
同步注入模式中说道,在ADC1或ADC2的转换结束时: ● 转换的数据存储在每个ADC接口的ADC_JDRx寄存器中。
但是只看到ADC_JDRx,没看到ADC2_JDRx呀。

其实我就想用STM32的AD同时采集电压电流,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A:
ADC2的值是在ADC->JDR1的高16位,两个通道的ADC值在一个32位的寄存器的高16位,和低16位。

网友B:
呵呵, 看来楼主没有看仔细哦
stm32 的ADC 的确比较复杂, 继续努力吧

网友C:
同步注入模式中说道,在ADC1或ADC2的转换结束时: ● 转换的数据存储在每个ADC接口的ADC_JDRx寄存器中。
但是只看到ADC_JDRx,没看到ADC2_JDRx呀。

其实我就想用STM32的AD同时采集电压电流,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比较 ...
引用 楼主:

采用同步规则转换,当然,如果不需要分析相位,普通规则转换就行,不需要双ADC;注入模式不合适的!

楼主:
我之后在ADC的寄存器地址是发现了,ADC1和ADC2都各自有一篇同样的大小的地址,所以应该是有ADC1_XX和ADC2_XX吧

网友D:
我之后在ADC的寄存器地址是发现了,ADC1和ADC2都各自有一篇同样的大小的地址,所以应该是有ADC1_XX和ADC2_XX吧
引用 楼主:

每个ADC模块都有一组相同的寄存器,例如ADC1有ADC1_JDR1,则ADC2有ADC2_JDR1;只有ADC_DR寄存器例外,ADC2的规则转换结果在ADC1的ADC_DR寄存器的高16位。

网友E(2013-09-14):
好好看内存映射,还有固件库的实现,Init函数。

网友E:
ADC2_JDRx       ADC_JDRx  地址不同,名无所谓。

网友F(2014-12-10):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我现在也是想利用stm32AD同时采集直流电压和电流,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G(2018-01-25):
stm32f103+iar :ADC1->JDR1.让我费了一天时间才找到。
stm32f103+keil:
#define ADC1_JDR1(REG_BASE_ADC1 + 0x3c)
#define ADC1_JDR2(REG_BASE_ADC1 + 0x40)
#define ADC1_JDR3(REG_BASE_ADC1 + 0x44)
#define ADC1_JDR4(REG_BASE_ADC1 + 0x48)
#define ADC1_DR(REG_BASE_ADC1 + 0x4c)

原来还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