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怎么算

楼主(2011-07-21):
主程序只跑
while(1)
{
PRT2DR ^= 0x40;
}

如图内部24M的时钟,却只输出约430KHz的方波,效率那么低吗?

网友A:
while(1)
{
PRT2DR ^= 0x40;
}
翻译出来应该是
loop:
or reg[PRT2DR], 0x40
jmp loop

网友A:
2条指令消耗些时钟周期,还有其他消耗,所以2.6口输出周期不是1/12M

楼主:
是不是说它理想的周期只有1/12*24M=2M。
加上其他一些损耗,就连2M都达不到。是吗?

网友B:
不是,没有其他损耗. 你设的cpu_clock 是12M,那么就是12M

楼主:
我用8位PWM
    PWM8_1_WritePeriod(0xF);
    PWM8_1_WritePulseWidth(0x8);
这样的确可以输出3M的频率。

网友A:
你这个小程序测出来的是翻转一个I/O所用的周期,不是PSoC 的CPU的时钟周期。
or, loop 分别消耗9,5个cpu_clock cycles.
这里你的cpu_clock cycle 是1/12M, 那么执行一次P2.6的翻转用时:1/12M x (9+5) = 7/6M 秒,你的430KHz的方波是翻转2次的频率,所以也就是2 x 7/6M 的倒数 大约428.57KHz.

楼主:
看来它的 执行效率太低了,

网友A:
PSoC 是基于M8C的核,4MIPS,PSoC3 是51的核,33MIPS, PSoC5 是ARM核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A(2011-09-01):
啥意思?
引用 楼主:
看他的签名,做广告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