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牛人就来玩玩这个!!!

楼主(2011-07-21):
如图,数码相机的镜头模块
淘宝一大把,几十块,一千万像素
上面有CCD,还有两个马达,
我拆开看过,大马达是镜头伸缩的,小马达看上去是微调的,就是对焦用的

有牛人可以用单片机玩转这个吗?
然后DIY一个相机
我等待高手出方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相机就算你DIY出了也没任何核心技术可言,而且我感觉这个DIY起来其实不难了,
就是把CCD的数据送到LCD+SD卡吧。

网友B:
嘻嘻,如2楼所说,这个不难的,都是模块化的东西了。和小弟的毕设类似。
51单片机加个FIFO芯片,先把CCD的数据送到FIFO再以图形文本格式转存到SD卡,最后送显到TFT。
那个AVR论坛也有类似的开源方案,不过主控是STM的。

网友C:
又一个骗方案的。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相机就算你DIY出了也没任何核心技术可言,而且我感觉这个DIY起来其实不难了,
就是把CCD的数据送到LCD+SD卡吧。
引用 网友A:

搞好玩啊,stm32我有,这个千万像素的CCD,镜头里面特简单的
这是我相机里面的,我拆开看了,就两个马达几个轮子,镜片也特简单
整一个玩玩是可以的

网友D:
帮佳能打广告的...

楼主:
帮佳能打广告的...
引用 网友D:

打毛广告,我的A480,买来用了几次,佳头就坏了,我从淘宝买了个镜头,这个镜头是有问题的,拆着玩了

这镜头的做工和国产玩具有得比,
比进口玩具用的材料都要差的
忽优老百姓的东西

网友E:
问题是做好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F:
不是lz这么完。。。你要用相机测信号,或者有手册

楼主:
不会测啊,我有显波器

网友G:
2个要解决的  对焦检测
             CCD采集

都是别人已经搞出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