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的编译指令#pragma noiv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1):
#pragma noiv或者NOINTVECTOR是什么意思,用在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A:
NO INTVECTOR的缩写,即禁止产生中断矢量表. 其它情况下也没用到过,一般在USB这类的设备中有用.因为有的芯片本身带了中断向量表,要是不要用的话,就得用上这个语句了.详细可以网上找找资料.

网友A:
还有这里有大师级们写的KEIL手册,也有好的朋友汉化的

楼主:
我其实也是在一个USB应用使用定时器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仔细研读这个指令。
1,这个语句只对当前的文件有效
2,该文件内涉及的中断可以不使用缺省的中断向量表,而是需要人为定义中断号、优先级。

我的问题是,假如我在这个程序中定义了timer1,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 Timer1溢出中断,中断源编号3,使用寄存器组1
{
}
实际上,我写了,他不工作。我把这一段拷贝到一个新的.C文件,它工作了。弄了两天,闷。

估计这种差别要看仿真,查看中断向量表才能知晓,懒得弄了。结贴。

网友B(2012-08-07):
如图所示

有些改进型51对中断部分改进很大,与传统51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就禁止传统形式,由自己定义中断方式

网友C:
51已经不是51了,只是用了51的内核和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