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7021-v,窄带无线通信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请问:
      1、有频率间隔可以做到12.5kHz、25kHz的单无线通信芯片吗(邻信道抑制大于60dB)?
      2、adf7021-v声称可以做到25kHz频率间隔,有哪位正在使用这款芯片的?
      3、si4431占用的频率带宽很宽,4.8kbps时已经达到100kHz了,但是这款芯片似乎很火,应用比较广,也有很多成熟的产品。
      4、刚看到TI有款CC112X系列,说是12.5kHz邻信道达到65dB?

网友A:
目前所有主流无线数传IC都可以设定调制带宽,通常较窄的调制带宽可以获得较好的邻道抑制比,但对时钟精度及温漂的要求较高,且AFC不能过强,这样的信道成本较高,特别是需要对晶体做温度补偿,楼主可以根据器件手册做比较,有关参数都会的。

网友B:
我常用ADF7021,邻道抑制38db,远距离通信抗干扰能力不强。

楼主:
ADF7021,数据率大的话,邻道抑制肯定好不到哪去。
adf7021-v,其振荡源采用片外部vco方式,其目的就是提高频率利用率,提高邻道抑制比,达到25kHz的频道间隔。

我现在不清楚adf7021-v到底能做到多少,要是有成功的板子买来测试测试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