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控制电机产生干扰,请教高手

楼主(2011-07-21):
这个项目是用2个12V的电瓶,串联给系统供电.用一个24V 100A的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电机带动一个小车走动,然后一个控制板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同时刹车控制一个开关,开关串进控制接触器线圈的电路.当踩刹车时测量24V的线路中有800V以上的干扰电压脉冲.请问各位,该如何消除这个干扰?

网友A:
加RC抑制

楼主:
示意图如下

楼主:
多谢,RC取数值多大好呢?

楼主:
原来听说过RC抑制中,电阻越大产生电压越高,这样的话是否电阻要小?

楼主:
是问题很简单,还是都不知道?高手都不屑回答?呵呵

网友B:
电机关断要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多谢7楼,感觉你说的最有道理!分给你啦

楼主:
可我不知道怎么给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