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隔直

楼主(2011-07-21):
电容隔直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加一个电阻构成高通啊
还有频率大的信号通过电容 电容的容抗会不会变大  对下一级会不会有影响
哪位大侠能具体分析下隔直电容的用法吗

网友A:
“频率大的信号通过电容 电容的容抗会不会变大”
频率非常高的时候,会。

网友B:
电容的容抗1/jwc,频率非常高时,电容容抗不是趋于零吗?

网友C:
楼上说的是理想的电容,实际的电容是有电感成分的。

网友D:
作用是只允许交流信号通过,阻止直流通过。频率越高容抗越小,不必加高通。如用有极性电容,则电容的正极接直流电位高的一端,负极接直流电位低的一端。

网友E:
回四楼,电容在高频时候,已经不是理想的电容,如5楼所说,还会有电感效应,所以应该有个谐振频率,在该频率时电抗最小,类似抛物线,两头都翘的

楼主:
那隔直电容本质上是不是高通滤波呢

网友A:
9楼:
若后级输入为电阻,可以这么看。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隔直电容后面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电路的(后面没有电路,还要这个电容做什么。。。),这些后续电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一端接地),所以隔直电容和其后续电路是构成了高通滤波器。
频率大的信号通过电容,电容的容抗会不会变大?对下一级会不会有影响?
那要看频率大到什么程度,也要看电容是什么电容,网上查一下电容的频率特性,类似于8楼所讲,对下级的影响,主要是下级等效成的电阻与电容构成的高通滤波器的传输特性,定性分析还是比较好判断的,要想定量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