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同一端口引脚输入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21):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单片机同一个端口的比如P0口,其内部相邻引脚之间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不会,平时这样用都是可以的。如果想确定到底有没有影响,可以看下内部结构。

网友B:
对于大多数单片机,没有影响。
你用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C:
俺从业以来从来没见多谁家的MCU有此影响。

楼主:
AT89S52,曾在一篇**里看到过。

我们的产品有问题。是偶发现象,找原因时,想到这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B: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本身没有问题。
但对于老式的51单片机,操作IO口时要注意,比如读IO时要写1。
有些MCU在操作IO时存在“读-修改-写”问题,不能直接对IO口使用位操作指令,IO口只能整体赋值。

网友D:
一般不会有影响

网友E:
我们控制是都是用指令去控制IO口,如果说引脚之间有影响那应该是某个引脚的电流超出了单片机的规定造成不稳当,也就是说问题的源头在于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呵呵、、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F:
从来没发现过问题,单片机本来就设计成可以这样用的。越奇怪的问题,越可能是自己的低级错误。

网友G:
楼主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