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定时器控制一个蜂鸣器

楼主(2011-07-21):
这个程序编写有点难度,请教了,谢谢哦!

问题: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蜂鸣器发声,定时器0控制频率,定时器1控制同个频率持续的时间,间隔300毫秒依次输出1,10,50,100,200,400,800,1K(HZ)的方波

楼主:
只用if语句和两个定时器能实现吗,是不是需要其他语句 比如switch case break语句才行啊?

网友A:
将频率对应的数值放在某数组中,在300的定时器中断中设置静态变量带上限自加,依次将频率参数赋值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定义全局数组a={1,10,50,100,200,400,800,1000}
定义全局变量b
设置定时器1每300ms产生一次中断,在其中断函数中进行如下判断

清中断;
if(b<size)
{
初始化定时器0(a(b));//将数组成员a(b)作为参数传给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用来设置频率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