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片内AD 使用问题

楼主:
使用ATMEGA16片内ADC0,可是仿真时AD结果不变化。调试很长时间也未发现错在哪里,请指教。
显示程序没有问题的。AD 转换的寄存器设置按照手册来的。

可是就是没有反应,AD 是一个固定值。
//ad 模块
uint AD_Result(void)
{uint data;

DDRA &=~_BV(PA0);//输入方式

PORTA&=~_BV(PA0);//不带上拉电阻

ADMUX=0x00;//右对齐,通道1,外接参考信号//0 0 AREF, 内部Vref 关闭

ADCSRA|=_BV(7) ;//ad使能

ADCSRA|=_BV(6);//启动AD转换

while(!( ADCSRA & _BV(4)));

data=ADCL;

data=data+ADCH*256;

return data;
}

//main 中的 while循环

while(1)
   {

LCD_Show_Num_New(0,0,AD_Result);//显示数字

i++;
       _delay_ms(100);//

if (i>3000) i=0;

LCD_Show_Num_New(0,1,i);//显示循环次数
   }

ATMEGA16 AD  (103.24 KB )

ATMEGA16 AD  (129.4 KB )

楼主(2011-07-21):
从上面的截图可知,循环次数能正确显示,可是AD 转换结果不变化。

AD 功能模块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A:
LCD_Show_Num_New(0,0,AD_Result);//显示数字
应该是LCD_Show_Num_New(0,0,AD_Result());吧?应该是函数调用才有返回值吧?

楼主:
LCD_Show_Num_New(0,0,AD_Result);//显示数字
应该是LCD_Show_Num_New(0,0,AD_Result());吧?应该是函数调用才有返回值吧?
引用 网友A:

对前面显示数字,后面是函数返回值。

我的ad可行,是仿真时未加电源,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