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16 VDD檢測

楼主(2011-07-21):
大家好,有個電壓檢測電路附件所示,請問PIC16F616 鋰電池供電,鋰電池電壓VDD經過1個270歐姆的電阻,分別接兩個LED到兩支IO RC4和RC3,而PIC16F616是通過RC4 和RC3偵測VDD,請問電壓偵測是怎樣偵測的?謝謝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测量VDD。

楼主:
上述那個電路,測試時,當VDD降到3.4V以下時,按一下S1,則紅燈閃爍2次后滅掉;當VDD升到3.4V以上時,按一下S1,則黃燈亮1s后,滅掉。我自己分析不出原理,向大家請教.謝謝。

网友A:
经查阅PIC16F616的手册,其内部有一个0.6VDC的固定参考电压,假设为Vref,还有一个可设置的比较器参考电压,假设为Vi,根据手册来看,这个Vi=VDD/n,n的取值在1~16之内,假设把n设定为6得到的Vi=VDD/6,把Vref和Vi送入MCU的片上电压比较器模块,则可以得到比较阀值在3.6VDC。

所以,猜测你描述的3.4VDC应该是3.6VDC,考虑到器件差异和测量误差,3.4VDC可能由此而来。

网友A:
手册附后,见P70

楼主:
To yewuyi: 你好,現在我把電路上所有外接器件都拿掉,給MCU上電,用示波器觀察RC4和RC3引腳,上電時仍然有電壓檢測結果。請問,這個電壓檢測是如何實現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