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测温的疑问?为什么非要用电桥?

楼主(2011-07-21):
如下图所示,为什么一般都使用A图的方式,直接使用B图不更简单吗?A图接差分放大,B图直接放大,他们的信号幅度都在毫伏级。请教使用A图的理由?

网友A:
你可以把两个公式写出来。
优势主要是在两个方面:1:当模拟驱动的电源或者地有变化的时候,输出的信号变化那种电路变化比例更小。
2:当第一种电路出pt100之外的电阻受到温度影响和第二种电路PT100信号受到温度影响哪种更大。
3:输出信号的范围哪种更容易处理。

网友B:
补偿作用啊
传感器之家www.sensorshome.com最受欢迎的传感器产品免费发布平台

网友C:
抑制共模,差分输入。

网友D:
A,主要是老设备、模拟时代用的比较多,后续也有惯性沿用的。
B更适合数字时代,更适合宽范围测温。ADC采样后,无论换算或所谓线性化,都很容易。要求高的场合,把R15改成1mA恒流源。

网友E:
A可以减少环境温度、引线电阻等导致的误差,且为差模信号,更为精确

网友F:
1mA恒流源太大,200uA 刚好

网友D:
回楼上,1mA是《JJG 160-2007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检定规程》里规定的。

标准温传感器以Pt100为主也有Pt25的,通以1mA电流,功率(在200欧时)为0.2mW,引起的温升一般不超过0.001度,因此可以忽略。相反,如果只通以0.2mA的电流,那么在100欧下电压只有20mV,太小了,热电动势的影响就变得很大了。

网友G(2011-09-18):
模拟电桥测温,就是电桥测电阻.
已经是老的可用可不用的了.不过现在大学物理实验用还拿它当宝?知道为什么嘛?那几个大学老师叫"叫兽",把大把时间放在提高学术水平以外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