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压敏电阻把电压值限制后可以高于电路工作电压吗?

楼主(2011-07-21):
问个问题  比如雷电来时  感应了很大的电压   我用压敏电阻限制其到200V  电路是5V的  好像这么高的瞬间电压不会损坏电路吧?  我记得有些单片机都写着 轻松过4000v脉冲群啊?
又如:TVS来说  我电路12v  用的TVS的 Vc是 30多V  那我把雷电限制下来  不是还会损坏电路 ?

网友A:
这个是对脉冲信号的限制,其实在脉冲被消去波峰后,然后通过PCB板上的电容后,能量很小得。

楼主:
2# acute1110 那就是说 用TVS把电压信号限制在60V 对5V电路板是没有什么问题咯?

网友A:
错了,理解错了,不能这么用,当用5V的系统是TVS不能用60V的可以选用6.8V的,为了保证可靠性需要测试一下,看需要几级保护

楼主:
但是  对于P6KE6.8CA 是这个系列里面最低电压的了,他VRWM=5.8V  而Vc却等于10.5V

网友A:
二极管的雪崩点得一致性不那么一致,只能给你一个确保能触发的值。现在还有一种新材料做的叫polyESD的器件。
VWM是TVS最大连续工作的直流或脉冲电压,当这个反向电压加入TVS的两极间时,它处于反向关断状态,流过它的电流应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反向漏电流ID。
VBR是TVS最小的雪崩电压。25℃时,在这个电压之前,TVS是不导通的。当TVS 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时,加入TVS两极间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TVS分为±5%VBR和平共处±10% VBR两种。对于±5%VBR来说,VWM=0.85VBR;对于±10% VBR来说,VWM=0.81 VBR。
当持续时间为20微秒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极间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它是串联电阻上和因温度系数两者电压上升的组合。VC 、IPP反映了TVS器件的浪涌抑制能力。VC与VBR之比称为箝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网友B:
可以高于工作电压,但必须小于产生损伤时的极限电压,否则保护失败。

网友C:
选用的压敏电阻的残压一定要小于被保护物的耐压水平Vo,否则便达不到可靠的保护目的。
TVS二极管和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是完全可以高于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的。

网友C:
电路是12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根据理论可以选择SMBJ18CA-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