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真心求教 在线等

楼主(2011-07-21):
前三张图片是机器原装的继电器,好像坏掉了 ,后两张是配的继电器,不过安装后机器依旧不工作 而且ON 和UP灯两个一起亮。想请教各位大侠  这两种继电器是不是能通用?第一种继电器和普通的继电器有无区别。因为我们这配不到这个原装的继电器 所以想找一种代替,求教,真心感谢。
有热心帮忙的小弟尽力给分 因为是新注册的账号所以分数有限  请见谅

网友A:
从引脚看完全一样,应该能用,检查接线是否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感觉这个继电器和其他的继电器没什么太大差异。只是参数上的差异。不过我买的继电器为什么不能和他通用呢 还去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线一直在检查啊 完全没看出毛病啊。。。

网友B:
把新配的接线图和外形图重新发一次吧。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关注 接线图我没照下来。。。抱歉 看看这张图能不能看出来些信息 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好像是CHNT的原理图 请大家过目

网友B:
时间继电器UP上方的小方框是什么?另外可以找一个八脚插座直接220V电,其他不接,时间调长一点,看是不是两个灯同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接上机器以后 CHNT的就是先ON亮 然后两个等同亮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只有UP亮还是就是同亮的???

网友B:
正常应该只有一个先亮,到设定时间后,另一个灯亮。

楼主:
是啊 问题就在这啊 为什么会产生两个灯一起亮的现象呢? 电路出现什么问题会这样? 还是有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
11# szzxl10

网友C:
学习了.

鼠标一抖,三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D:
坏了,或时间没调。

网友E:
问题可能出在延时方式上。原来的继电器只有一组延时,附图不是通用符号,可能是通电延时,也可能是断电延时。

网友F:
你好,想了解更多有关时间继电器我建议你到(http://www.xunta.so/xunta/xunta.jsp)寻TA网里搜一下 ,在这里我已经帮您搜了一下,结果发现有22位专家对此问题都很有研究,搜寻结果地址是:http://www.xunta.so/searchAuthor ... x=8&Submit.y=21

网友G:
不会是常开常闭选错了

网友H:
是不是设置问题,时间继电器很多工作模式的,正泰,估计是中国最优秀的山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