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多层板操作的问题

楼主:
小鸟原来没画过多层板,反了半天书,觉得它讲的也不是很明白,想问各位高手几个问题。我用的是Altium Desginer。各位用PROTEL的高手也能回答哈我想画的是4层板,内层是电源层和地层
1)我在内电层上用线画一个封闭的的区域就算内电层分割了吗?在内电层画的“线”的含义是辅铜的意思吗?
2)书上说与内层相连的焊盘不用加过孔,是说多层板的焊盘相当于过孔了吗?
3)对于多层板来说过孔怎么弄,比如我想从顶层把信号线引到地层,过孔穿过内电层和底层了,我需要在内电层的过孔周围画个封闭吗?
4)对于贴片封装的焊盘,想和内电层和地层相连的时候,也需要用过孔吧?可以用从顶层到地层的过孔吗?
总得来说,小鸟就是对多层板各层如何相连比较疑惑,以前画的都是双层板,从顶层到地层直接用过孔就行,但这里过孔会穿过中间层,翻了还几本书,上面讲的都很抽象,几乎等于没说,那位有经验的高手给小弟些知道,先行谢过了~

网友A(2011-07-22):
在系统提供的众多工作层中,有两层电性图层,即信号层与内电层,这两种图层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使用方法。
信号层被称为正片层,一般用于纯线路设计,包括外层线路和内层线路,而内电层被称为负片层,即不布线、不放置任何元件的区域完全被铜膜覆盖,而布线或放置元件的地方则是排开了铜膜的。
在多层板的设计中,由于地层和电源层一般都是要用整片的铜皮来做线路(或作为几个较大块的分割区域),如果要用MidLayer(中间层)即正片层来做的话,必须采用敷铜的方法才能实现,这样将会使整个设计数据量非常大,不利于数据的交流传递,同时也会影响设计刷新的速度,而使用内电层来做,则只需在相应的设计规则中设定与外层的连接方式即可,非常有利于设计的效率和数据的传递。
Altium Designer 7.0 系统支持多达16层的内电层,并提供了对内电层连接的全面控制及DRC校验。一个网络可以指定多个内电层,而一个内电层也可以分割成多个区域,以便设置多个不同的网络。
1内电层
PCB设计中,内点层的添加及编辑同样是通过【图层堆栈管理器】来完成的。下面以一个实际的设计案例来介绍内电层的操作。请读者先自己建立一个PCB设计文件或者打开一个现成的PCB设计文件。
在PCB编辑器中,执行【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命令,打开【Layer Stack Manager】。
单击选取信号层,新加的内电层将位于其下方。在这里选取的信号层,之后单击【Add Layer】按钮,一个新的内电层即被加入到选定的信号层的下方。
双击新建的内电层,即进入【Edit Layer】对话框中,可对其属性加以设置,如图7-13所示。在对话框内可以设置内电层的名称、铜皮厚度、连接到的网络及障碍物宽度等。这里的障碍物即“Pullback”,是在内电层边缘设置的一个闭合的去铜边界,以保证内电层边界距离PCB边界有一个安全间距,根据设置,内电层边界将自动从板体边界回退。

执行【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命令,在打开的标签页【Board Layers & Colors】,所中所添加的内电层的“Ground”后面的“Show”复选框,如图7-14所示,使其可以在PCB工作窗口中显示出来。

网友A:
1)我在内电层上用线画一个封闭的的区域就算内电层分割了吗?在内电层画的“线”的含义是辅铜的意思吗?
答,在内电层画封闭区域只是设置了内电层,分隔还得指定网络和根据你内电层是否单一网络还是多个网络,单一网络无需分隔,但多网络就要根据网络的占用面积进行分隔。内电层一般都是负片形式。分隔线就是不覆铜连接的地方。
2)书上说与内层相连的焊盘不用加过孔,是说多层板的焊盘相当于过孔了吗?

答:焊盘自动跟内电层设置网络连接无需再用过孔相连。

3)对于多层板来说过孔怎么弄,比如我想从顶层把信号线引到地层,过孔穿过内电层和底层了,我需要在内电层的过孔周围画个封闭吗?
答:根据安全间距规则自动避开,无需处理。

4)对于贴片封装的焊盘,想和内电层和地层相连的时候,也需要用过孔吧?可以用从顶层到地层的过孔吗?
答:需要用VIA连接到内电层。
总得来说,小鸟就是对多层板各层如何相连比较疑惑,以前画的都是双层板,从顶层到地层直接用过孔就行,但这里过孔会穿过中间层,翻了还几本书,上面讲的都很抽象,几乎等于没说,那位有经验的高手给小弟些知道,先行谢过了~

楼主:
3# pa2792 太感动了,PA2792版主这么耐心的解释了我的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B(2013-05-07):
按照pa2792   的步骤试了试 对多层板有个初步的认识了 呵呵 以前见过一个多层的板子 当时感觉是与普通的板子不一样的是顶层底层比较光滑 没有铺铜  但是整个板子也不是透亮的  在AD中用3D试图看了看随便布的一个四层板 果然是那种效果

网友C(2013-07-12):
我还只是知道皮毛,真心不懂

网友D:
哈哈。。我也仅仅知道个皮毛啊。。。真心不懂

网友E(2014-03-24):
说的很好,还需要实践

网友F(2015-10-16):
新手只能慢慢摸索了

网友G(2016-04-04):
扫盲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