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_APB2Periph_AFIO什么时候要开启?

楼主(2011-07-21):
RCC_APB2Periph_AFIO什么时候要开启?

RT。功能复用 IO时钟 ,好像开启和关闭都没影响,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呢?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RT。功能复用 IO时钟 ,好像开启和关闭都没影响,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呢?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刚才卡了,结果发成了两个帖子,罪过。。。

网友A:
用到STM32参考手册中AFIO那一章有关的部分时,需要开启AFIO时钟。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REFERENCE_MANUAL/CD00171190.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明白。。复用是指什么?是不是用作第二功能不如AD?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看不明白。。复用是指什么?是不是用作第二功能不如AD?
引用 楼主:

复用是说一个引脚可以有多种功能,但不是同时。

网友B:
这应该是重映射时钟吧?如果是那只有在需要重映射的时候才开启。例如:
if(UART1_PinReMap==0)                                                                                //USART1引脚不重映射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端口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10-R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9-TXD1为推挽复用输出
        }
        else if(UART1_PinReMap==1)                                                                        //USART1引脚重映射到B口
        {
                RCC->APB2ENR = RCC->APB2ENR | 0x01;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AFIO->MAPR = AFIO->MAPR | (UART1_PinReMap << 2);                //设置USART1的复用使能位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端口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7-R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6-TXD1为推挽复用输出
        }

网友C:
引脚复用 进行重映射时 需要开启AFIO 时钟

楼主:
进行重映射时 需要开启AFIO 时钟,那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lol

网友D(2011-10-27):
外部中断也需要 正对这个迷茫呢。。。

网友E:
使用第二功能的时候才用吧

网友F(2013-05-14):
是不是复用事才需要用到,例如将管脚设置为模拟输入的时候需要开启AFIO

网友G(2013-09-21):
引用 网友C:
引脚复用 进行重映射时 需要开启AFIO 时钟

我串口实验时没开AFIO时钟 程序也执行正确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H(2016-03-06):
用到STM32参考手册中AFIO那一章有关的部分时,需要开启AFIO时钟。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UAL/CD00171190.pdf

网友I:
复用功能和中断

网友J:
最近在学习STM32的外部中断时,例程上有这样一句代码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这句代码的功能是使能复用功能时钟,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启动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有时候又不需要,之后在网上查找资料和看手册,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J:
STM32 AFIO复用功能寄存器(参考)
AFIO_EVCR:复用事件控制寄存器
AFIO_MAPR:复用功能重映射和调试I/O配置寄存器,配置某些引脚第三功能。
AFIO_EXTICR1: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1,配置外部中断EXTI0,1,2,3给Px0,Px1,Px2,Px3引脚。(x=A,B,C,D,E…)
AFIO_EXTICR2: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2,配置外部中断EXTI4,5,6,7给Px4,Px5,Px6,Px7引脚。(x=A,B,C,D,E…)
AFIO_EXTICR3: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3,配置外部中断EXTI8,9,10,11给Px8,Px9,Px10,Px11引脚。(x=A, B,C,D,E…)
AFIO_EXTICR4: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4,配置外部中断EXTI12,13,14,15给Px12,Px13,Px14,Px15引脚。(x=A,B,C,D,E…)

    因为在配置外部中断时,要对 AFIO_EXTICRX进行读写操作,所以要打开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_AFIO是重映射功能的时钟,只要你没有将特定的外设指定的IO Remap(重映射)到其它端口(也是指定的),就不需要打开AFIO时钟。 比如说,在使用TIM1时,因为使用的默认的PA、PB相应端口,并没有进行Remap,因此不需要读写AFIO寄存器,所以不需要启动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
    同时我也学到了关于重映射方面的一些知识。
   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想I2C,ADC,ISP,USART等 ,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基本上是与I/O口共用管脚的,也就是I/O管脚的复用功能。但是STM32还有一特别之处就是:很多复用内置的外设的I/O引脚可以通过重映射功能,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脚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
    比如USART2外设的TX,RX分别对应PA2,PA3,如果PA2,PA3引脚接了其他设备,但是为了还要用USART2,我们就可以把USART2设备的TX,RX映射到PD5,PD6,应该注意的是USART2的TX,RX是不可以映射到任意管脚的,它只能映射到固定的管脚

网友J:
其他外设的重映射可以参考STM32100X手册
库函数的调用
(1)使能被重新映射到的I/O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2)使能被重新映射的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3)使能AFIO功能的时钟(勿忘!)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4)进行重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网友J: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RCC_APB2Periph_AFIO-复用IO钟表的使用
 需要用到外设的重映射功能时才需要使能AFIO的时钟
外部中断(EXTI)中与AFIO有关的寄存器是AFIO-EXTICR1、2、3,它们是用来选择EXTIx外部中断的输入脚之用。
  举例:重映射USART2
USART2的TX/RX在PA.2/3 PA.2已经被Timer2的channel3使用需要把USART2的TX/RX重映射到PD.5/6库函数的调用
  (1)使能被重新映射到的I/O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2)使能被重新映射的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3)使能AFIO功能的时钟(勿忘!)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4)进行重映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网友K(2018-02-24):
都后 我也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