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研究下最基本的电路吧 二分配器

楼主(2011-07-21):
大家有没有好点的 二分配器用的磁芯??或者厂家?

图中,输入口和输出口部分不是直线,而是曲线,请问为何?里面的电阻R和电容C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一般PCB里蛇形走线都是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输出口的蛇形走线是阻抗匹配,那么过了电容之后,那条稍微粗一点的可以理解为 微带线么?
什么情况下用微带线?

网友A:
阻抗要求不严格的信号线可走微带线,弄个PCB上来不好分析吧,最好有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啊,没有原理图啊,这个是杰士美的二分配器,输入输出口之间的隔离度可达到30以上,所以来研究下,它的线路板怎么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