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一下我哪里出错了,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语音采集的东西,用的是TI的ADS8365采集芯片,参照芯片手册,用OPA2277 (芯片手册上用的是两个OPA277,OPA2277其实就是两个OPA277)做了一个将输入语音信号抬高的电路 ,由于OPA2277是双电源运放,故又采用LT1765-5做了一个正负5V的电源 ,整个电路的总电源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12V5A的开关电源。问题是电源在没有连接采集板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分别为5.01V和-5.07V,但是当把电源连接到采集板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负电源的输出增加到-7.2V,正电源也变化了,最终导致采集板的基准电压变化为1点几伏(正常情况下应为2.5v才对),请问为什么电源的输出电压会变,是正负电源负载不平衡吗(网上找的,其实我不懂)还是电源?怎样才能消除这个影响?

楼主(2011-07-21):
为什么没人回复我呢,小弟在此求求各位了,给你们磕头了。。。

楼主:
谁能帮小弟解决此问题,现金100,小弟决不食言。

网友A:
把C5改成4.7uF试下

网友B:
你没有看清楚datasheet中这句话。

楼主:
L1,L2是功率电感,我觉得不应该是电感的问题,一开始我用TL7660CP做负5V电源的,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我才换成LT1765来做的,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6楼:
原厂给出的图,L1A和L1B是具有耦合的,并非独立的两个电感。

网友C:
具有耦合的两个电感是什么样子,很少用过·

网友B:
8楼:
说得简单些,具有耦合的两个电感就是变压器。

网友B:
注意我在5楼贴图中的注释,两绕组是在同一个铁心上。

楼主:
你好,maychang,很高兴你能为我解答,我还想问的是用这两个耦合的电感的作用是什么,CTX5-1A可以由其他器件代替吗,因为我在网上没有看到有多少关于这个器件的资料,谢谢。

网友B:
看明白是个变压器了?
这是开关电源中Buck电路的扩展。
至于“用这两个耦合的电感的作用是什么”,最好还是看书,我讲得未必比书上明白。哪本书上有此内容,还要找找。
关于你的电路,建议还是用ICL7660,电路简单,百发百中。正5V用7805之类三端稳压器,理由同样是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