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做DDR2的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1-07-21):
最近要用FPGA做DDR2的控制器,FPGA选用XC3S2000-5FG676,DDR2选用MT47V64M16HG-3E,核控制器选用ISE10.1的MIG2.1生成。
原来是用XC3S2000-5FG676做DDR1的控制器,现在考虑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稍微升级一下。
问题是Spartan3系列的FPGA端口数据速率大约在200M~300M,而DDR2的数据率一般都是666M(时钟333M)的。
请教,这样的设计可以吗?貌似MIG可以生成时钟133M的DDR2控制器核,就是不知道DDR2能不能跑这么低的数据率?貌似DDR2的数据率有下限要求的。
PS:V5、V6、S6都被领导否了,只考虑S3的情况。

网友A:
:PDDR2的下限时钟速度一般根据内存条而有所不同,因为DDR2内存只保证标准的频率。我这里有些参考数据,是自己在V5上实测过的,测试的内存条是金士顿的2G内存条,测试了20+个,最低支持数据时钟为40-45MHZ之间,再低的话,DDR2内存条就不支持了。希望对你有用哈

网友A:
悲剧,上不了本地图片啊:L
DDR2有400,533,667,800,1066四个主流速度啊

网友B:
为啥要否S6呢,S6做DDR有优势滴

楼主:
四楼的,DDR2的时钟最低是40~50MHz?这么低?我看MIG上最低的时钟好像是125MHz,数据率最低是250MHz呢,会不会内存条和普通DDR2芯片略有不同?那我用133MHz的时钟应该没问题吧?
五楼的,我是说用667跑266的速度会不会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