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直流放大器

楼主(2011-07-21):
用4级NE5532设计一个宽带直流放大器。根据理论计算,设计如下,每级放大倍数依次为2、5、5、2,后经测试,发现-3dB带宽为1.6MHz,但是在达到100KHz时失真就很严重。不知道该怎样改进?带宽还能增加吗?采用正负5V双电源供电

网友A:
第一级的电阻取的也太小了吧,一都选择K级别的电阻

网友B:
失真严重很可能是超过运放的摆动速率了。

楼主:
2# yanwen217 题目要求输入电阻为50Ohm。所以没的选择……

楼主:
3# 天神下凡 请你详细说一下吧,没这个概念,谢谢了

网友C:
很多运放给的数据都是在理想情况下测出的 自己测很难达到那个指标  所以在选器件的时候  元器件的指标应该在你需要的指标至少5倍以上
还有你的前级电阻选的过小  输入阻抗跟你的反馈电阻没关系啊 何必把反馈电阻也选那么小呢

楼主:
7# jz19900328qq 反馈电阻用来控制放大倍数啊。第一级的放大倍数不是不宜太大吗

网友D:
什么样的失真?NE5532速度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噪声特性如何?

网友E:
放大器带宽定义为增益与中频段相比较下降3db的频率,两放大器级联,在该频率将下降6db,你4个级联在该频率将会下降12dB了。带宽发生了改变。